一款ATX:FS P300-60GT电源12V,5V输出不正常,真找不到问题了(已解决!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2008-08-15):
KA7500B与LM393N芯片组合的P3电源:FS P300-60GT
通电待机测得电压如下:
+5VSB:5V,Ps-on:3.69V.KA7500B的12脚只有14V,
短路绿线,风扇转,测试电压如下:
PG:5.57V,+12V端:+10.8V,+5端:+5.58V,-5V端:-3.8V,3.3V端:2.3V,-12端:-8.7V,7500B 12脚升到23V,在+3.3V和-5V端接轻负载,电压恢复正常.

附人为唤醒时KA7500B各脚测量电压
1:2.4V     2:2.4V     3:3.5V     4:0.06V    5:1.6V    6:3.7V     8:2.1V    11:2.1V     12:23V     13/14/15:4.9V     16:0V
于是怀疑1脚,6脚,12脚电压有异常,分别检查如下:
1脚有拆下电阻量,没发现问题(其中支路有串一只102的电位器,试调阻值,电稍0.几伏的变化);
6脚只接一只10K电阻入地,也没问题.
12脚断开,接上200R轻负载,还是14V,但前级就只有一电容/二极管,查之也正常啊,
7500B换新,开关管,整流管拆下来量过,电阻电容三极管也在板上量过都没问题,输出端的大电容也没发现鼓(只是也没拆下来量),情况还是没有好转.

头大了,真是找不出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忙支招,先谢谢了!

由于是头一回边找资料边修ATX电源,有些问题不解,所以请问:
1,待机时提供的14V电压是否正常?  还是待机/启动的电压都应在+22V左右变化不大了?
2,唤醒后的PG电压为5.57V算在正常范围吗?
3,+3.3V/+5V输出,只要有负载,电压就为3.33V,如果是空载就只有2V多点了?

网友:
换了吧。。。什么电源啊?看看电容鼓包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款进口电源,

输出端的电容没有鼓包呀.

网友:
我也有一款类似的电源,总觉得挺难弄的.  比国产电源无形的多出几个电路板,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多了一个小板
7500B与393在一块小板上.如下图:

网友:
由于是头一回动手修ATX电源,在修之前也查看些维修资料,
未知维修方法,思路是否走对头.

真希望自己能把它给修好.

网友:
嗨,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这种电源好似不记成本.

那个小电路板好象是3.3V啥的. 原本想把我的那个改改线路. 改完后就没有启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始说漏了,
右边的那个小一点的小电路板确实3.3V稳压输出
左边的这个大一些的小电路板才是控制板

谁知道我这种情况,现在要从何下手啊??

网友:
光耦的可能性最大,我修了一个电源,故障现象类似,也是换了不少电容不管用,一换光耦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这款上都没有找到光耦啊,
大概可以参考下图,很相似的

网友:
不知你电源用过多长时间,若有一年以上,把电解电容换新。估计是电容漏电,因为电压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E:

拆下四颗外观良好的大输出滤波电容(都是用的3300uF/10V)用指针表测试,其充放电都算正常,应该还是没找到真正的问题点.
为了得到验证,还是用新的2200uF/25V代换,
果然其结果还是一样.
风扇转动,空载,12V只有10.3V,5V有5.7V,-12V有-8.7V
其它电压均正常.

真晕了.....

PS:
经验值:没有足够的数据说明,还是不要轻易代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进口的三五年内电容极少有问题,国产的就

网友:
这个问题呀,这个电源可能取样只从5V取样,没有从12V取样吧,查一下5V 的电容有没有总是,现在5V电压有点高了,这种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取样电路上,还有可能也是5V的假负载变值造成的,假负载变值,使5V电压上升,为了使5V稳定,而使整个电路电压下降,取样电路电阻变值也是一样的,因为是从5V取样,而5V电压变0.5伏左右,12V电压就会变一点几伏,这种现像通常接上主板后会正常,但可能会不稳定,查一下这两方面的电路吧

PS:外接假负载电压变正常,一般是电源内的假负载电阻变值啦,里面有一个阻值十几欧的负载电阻,换来试下喽.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指7500  1脚相连的取样电阻吗?
先前查过了,是从+5V与+12V两路取样的,其电阻也有断开量过,没发现异常.
只是1脚电压只有2.4V,未知是否异常,看了些资料,正常的好像+4伏多.望指教.

另外您所讲的假负载变值,现在还没检查,等下抽时间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H:

1脚对地的电阻也不变吗?不过,这种电阻变值的机会不太大哦,实在不行,就加多一个假负载也没问题

网友:
你应该检查一下5V/12V的自动稳压电路。

网友(2008-09-17):
今天终于体会了负载效应使得输出电压不稳:
电源在空载或轻载的情况下,测试得输出电压与标准值相差很远啊,导致我这个初学者走了不少弯路.不过也好,让我对这个本以为坏的电源了解了不少.

果然,在+5V端接上4欧假负载电阻,+12V端接上20W的小灯泡,+3V端接小电阻接测试.

12V端上升到11.8V,5V端下降到5.2V,

-12V端也由原来的-8.7V上下降到-11.7V

不过+3.3V的电压还是3.5Vmax.

原来不达标的电压基本上都算恢复正常.

现在就等长时间的测试没问题后,就准备装机试试.
试问以上3.5V电压算过高吗?

网友:
原本很得简单的问题,被俺这个菜鸟越修越复杂.逗了一大圈回来才检查出电源零件是好的.

说实话,也苦于手头没有大的假负载,但又不敢拿电压不稳的电源去接好的硬盘主板吧.

所以导至一开始的重点放在了对电路零件的检查.而忽略了负载效应对输出电压是如此地重要.

网友:
楼主,建议你看一下两个激励管,是不是有一个坏了,造成单臂工作

网友:
昨晚用一台845的主机验证了,该电源能正常驱动,开机约1时,各组电压稳定且温度很低.
量了几组数据如下FlukE-15B数字万用表)
+12V:11.95V
+5V:5.2V
+3.3V:3.32V

网友(2010-03-03):
KA7500B与LM393N芯片组合的P3电源:FS P300-60GT
通电待机测得电压如下:
+5VSB:5V,Ps-on:3.69V.KA7500B的12脚只有14V,
短路绿线,风扇转,测试电压如下:
PG:5.57V,+12V端:+10.8V,+5端:+5.58V,-5V端:-3.8V,3.3V端 ...
引用 网友I:

那楼主怎么不说一下这个电源与我们平常见的电源设计方面有什么不同啊?
我们平常的电源不是只要短接,不论有没负载,电压都可以稳定输出相应的啊?

网友(2010-04-04):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电源,是三星品牌的,型号是F300-60GT,内部结构跟楼主的一模一样,只是散热片稍小。我还没完全拆开,粗略看了一下,主变是SPI 804-2007-35 HI-POT,+3.3V是飞利浦的BYQ28E200,TO-220封装。低压输出的几个电解是赫赫有名的爆王“富之余”。这电源是98年的时候,一个在大公司做网管的朋友去电脑公司拿了送给我的,一直在奔三的机器上用。一直以来表现都很出色,但是后来令我头痛的是奔三机器挂了几条极品SD内存(华硕P2B-99主板),我就拆了下来。前段时间测过空载电压,+3.3V有3.40V左右,+5V是5.40V,+12V则跌落至10.60V左右。
我也一直在思考改进的方法。可能要在TL494的1脚下手,看看能否通过调整+5V和+12V的取样电阻的阻值来改善空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