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de接口问题求助~!

楼主(2008-08-15):
我的主板是V星的 K7N2 Delta-L(MS-6570)
现在好像两个ide口都有点问题
ide1口不管接什么ide设备再bios里都识别不出来
ide2口同时接光驱(跳线为从)和硬盘(跳线为主)时就会在主板的启动画面那停留很久,最后还是进不了系统(第一启动项为hdd0)。尝试在bios里把第一启动项改成cdrom或者usb-hdd后,仍然会在主板启动画面那停留很久,但是随后可以从dvd或者u盘启动。随后把dvd光驱拔掉,换成另外一块硬盘(跳线为从),可以顺利进系统,两块硬盘都可以识别出来。
ps:硬盘数据线蓝头接主板ide,黑头接主硬盘,灰头接从硬盘。ide2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接光驱的时候数据线没插对的原因。这个问题暂时不重要。主要是ide1口一个ide设备都不认的问题比较重要,请教高手,ide1口的现象一般是哪边出问题了?维修下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
可以认IDE2,认不到IDE1,一般它到南桥的线路,或者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