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B-F17069HB 亮度闪烁(忽明忽暗)

楼主(2008-08-15):
联想 LXB-F17069HB 亮度闪烁(忽明忽暗)。
查了很多地方,abl ,加速极 ,搞了一天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求助了
求助
联想

网友:
你查一下G1极 电压和高压包副亮度旋钮

网友:
副亮度旋钮:我曾经想到过他的接触不良问题,所以用螺丝刀 转它了几十秒钟,然后再试,故障相同,g1电压我没有测量过

网友:
昨天搞得时候没有图纸,现在找到了,明天测量一下,看看结果,是否有跳变。否则要换个行包试试了,因为手边有好的机子可以对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型号是联想 LXB-F17069.故障现像和你说的一模一样,,把行输出变压器直接换掉,包你能修好,该行变型号是79A761-2-b

网友:
这种高压包容易老化.我修n多了..换吧.

网友:
我已经测试高压包了,把高压包装到其他机子上,是好的,说明高压包没有问题。G1电压也很稳定,然后abl电路 对比测试也没有问题,难道是显像管不好?

网友:
高压包型号是79AS762-1

网友:
那你就换一个别的机子上好的高压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