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到00

楼主(2008-08-15):
今天,遇到要机器,无显示,,用诊断卡显示00,南桥一开机就越烫!

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理.

虽然知道是主板问题,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器也没有说清楚,就上来发问,小心让版主看见直接扣你的分.

网友A:
不好意思,,当时没记下来,

因为当时注意了主板,
所以只记得主板是:技嘉845主板

不好意思,,下次,我会记得写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当时没记下来,

因为当时注意了主板,
所以只记得主板是:技嘉845主板

不好意思,,下次,我会记得写清楚

你是不是搞错地方了啊!!你那是不是台试机哦。技嘉845的主板通电南桥就烫的话可能挂了如果是开机南桥才烫的话应该是1.5V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是啊,,台式机,,1.5V电压没有起来!!!怎么说?

网友:
就是说南桥边上一般有个场管输出1.5V给南桥的~~测测不对的话直接先换了~

网友:
首先是把电源插上 不开机状态下 触摸南桥温度。如果很烫,南桥是挂的了。 如果是开机以后才汤的话,查南桥1.5V 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