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不正常查什么

楼主(2008-08-15):
上假负载vcore不正常只有0。15V,主要查哪些东西?

网友:
PWM工作条件

网友:
ding

路过,顺便强势插入。顶起
TXT

网友(2010-03-25):
工作条件是那些呀?能不能具体点呀

网友:
CPU电源芯片坏

网友:
先查供电管GSD有电压没,D级没有查12V供电 G级没有查主供电芯片的供电,有的是12V,有的是5V,如果没有查5V或12V到电源插座线路,如果都有,PG信号也有但是没有输出电压到G级就换供电芯片  S级没有直接换MOS管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或是电感,电容有问题。

网友:
在不会烧CPU的情况下,你还是上CPU试,假负载毕竟不能和CPU相比

网友:
什么CPU口的啊。775以后的主板都要上真U才出来VCORE的。

网友:
先查供电管GSD有电压没,D级没有查12V供电 G级没有查主供电芯片的供电,有的是12V,有的是5V,如果没有查5V或12V到电源插座线路,如果都有,PG信号也有但是没有输出电压到G级就换供电芯片  S级没有直接换MOS管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hehe!

网友:
先查有无芯片组 内存供电在查VCORE供电 必须要有芯片组和内存供电才会有VCORE供电
查VCORE供电:
1.查输入电感对地阻值
2.查输出电感对地阻值
3.查输入电感到输出电感通不通(不通为正常)
以上都正常的话,查MOS管GDS级,G级没电压的话 不关M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