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CN700MF-RH主板点不亮,硬盘,光驱灯常亮,大概是哪里坏了?

楼主(2008-08-15):
GA-7CN700MF-RH主板,CPU是VIA C7-D 1.5GHz集成在板上,北桥是VIA CN700 南桥是 VT8237R+,声网显卡都集成在板上,外表故障是点不亮,硬盘,光驱灯常亮,插上诊断卡无显示代码,+5V灯亮,+12V亮,OSC不亮,CLK亮,RUN不亮,+3.3V亮,-12V亮,BIOS不亮,RST不亮,南北桥CPU温度一般,请问朋友们大概是哪里坏了?

网友:
诊断卡看的可真细致,问题是诊断卡只是一个参考工具而已,主要的是目前供电时钟复位都如何?

网友:
现在还没量,就是问个大概啊,我就量了电源接口电源5V,12V正常。搽内存没用,我想也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量内存供电正常3.3V,1.8V核心电源也正常,时钟电压只有0.9V好像不正常,是不是时钟芯片RTM866-522的问题啊,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找快相同的板子,用替换法刷下bios,如果还不行看看是否是哪里短路了,还应该查查是否有虚焊,看看主板有没有变形!

网友:
感觉像IO或BIOS损坏

网友:
我发现背面被蟑螂的尿沾了一片,我去洗一下

网友:
洗了还是没用

网友:
晕死!!!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说???
拿出你的万用表,把测量的东西说给大家听听吧!

网友:
我用打阻卡PCI和内存的,量了,电源3.3V,1.8V都正常啊,其它电压也正常,时钟电压0.7好像不正常啊,

网友:
测一下你的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问题是我示波器坏了,你们说一下我的内存时钟电压是不是正常啊,不正常的话是找哪里啊

网友:
要示波器做什么~~通电测晶振俩角~有电压有压差就起了啊~`

网友:
那电压很低啊,0.7V左右也正常吗,时钟电压正常吗

网友A:
发表于 2008-8-16 21:0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要示波器做什么~~通电测晶振俩角~有电压有压差就起了啊~`

有的时候晶振有电压  不一定是好的 准确的方法是替换或用示波器

网友:
像这种GA的板子 坏的很多是I/O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GA的I/O容易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表于 2008-8-16 21:0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要示波器做什么~~通电测晶振俩角~有电压有压差就起了啊~`

有的时候晶振有电压  不一定是好的 准确的方法是替换或用示波器

我一般都是测俩脚电压以经验决定是否有起振~`必竟示波器那东东不便宜~`用的人也不多~

网友:
硬盘灯常亮好象是没复位信号。

网友:
先刷bios
不停按复位键。看诊断卡RST灯有没有变化。
没变化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