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跑38。不亮(请问:内存数据线,到北桥的对地阻值一般在多少?

楼主(2008-08-15):
请问:内存数据线,到北桥的对地阻值一般在多少?

网友:
量內存供電,時鐘,和系統管理總線是否正常
DDR1和2都有數據線和地址線可能有兩組阻值,但相差應該不超過5歐
北橋,南橋,安全芯片,EC,BIOS,顯卡,其他總線上的IC短路也會導致不過內存

网友:
这个是很麻烦的,我上次有个T40板子跑也38。刷BIOS后正常!可同样一块T42P跑38,我用尽所有办法也没决。现在还放在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 ,排除内存地址线等,不然就是北桥了,我解决过跑38,有时候或者能跑87 ,换了北桥 OK 。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北桥的多 ,也有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