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鼠标滑轮就黑屏

楼主(2008-08-15):
一个清华紫光17纯平的显示器。一切正常,就是浏览网页的时候不能使用鼠标上面的滑轮进行页面上下拉动。如果使用滑轮上下拉动页面就会黑屏,黑一秒钟恢复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刷新率是不是有问题哦,设成1024X768 75HZ,16位(32位最好不用)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吧..或者显卡设置低一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