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5挡住

楼主(2008-08-15):
一块杂牌845的板,集成声卡、显卡,且无AGP插槽,是公司用来做监控的,日夜开机。断电开机出现黑屏故障,打开机箱灰尘几乎盖满全板,电容鼓了两个:分别是CPU附近的一个,PCI插槽旁边的一个。风枪吹掉灰尘,更换电容后,故障依旧。诊断卡检测,25挡住,清理内存插槽,清洁内存金手指,放电等均无效。板上各芯片发热量正常。1,不插内存开机,会长鸣。换了三根内存试,插了内存就是25,应该不是内存方面的问题。2,插上PCI显卡竟后开不了机,去掉PCI显卡就25挡住。大至判断显卡问题。但,下一步怎么做没思路了,郁闷中。朋友介绍了此网站,所以来此请高手指导。

网友:
无思路时可考虑刷BIOS

网友:
查NB供电是否正常?北桥供电正常的话先刷下BIOS,再不行的话就NB的问题

网友:
这个代码是不过显卡的,但集成显卡是属于北桥管理,估计是北桥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