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200不能软关机

楼主(2008-08-15):
这台机器是雷击的,雷击后,网卡不能用,USB全部不能用,我把网卡拆掉,USB还是不能用,拆掉网卡后,就不能软关机了,用鼠标关机,画面显示正在关机中就死机了,长按开关可以关机,后来我把南桥换了,USB就可以用了,但是还是不能正常关机,是不是不能拆掉网卡啊,网卡型号是:88E8001-LKJ

网友:
因为手上没有这个网卡,所以没换,旁边的电阻也烧黑了,就算换了也可能不能上网,想买个外置USB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