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N8X-X点不亮了

楼主(2008-08-15):
A7N8X-X点不亮
事情是这样的 朋友的机 叫重新帮他装系统 BIOS结果设置了密码 我拆开机箱清除 BIOS以后就点不亮了 我还看到他的主板上贴有一个”点不亮“的标签 好象是出过这个问题的了 不知道何解

网友:
查CMOS电路正常不,?开机是通过I/O开机的吧,先换I/O试下!~CMOS给I/O一脚供电,有时候放电可能也会烧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