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发热

楼主(2008-08-15):
有的华硕P4P800 SE的板子,板子运行正常,开机后CPU旁边的三个线圈和周围电容MOS管都很烫,特别是线圈 手都不能摸上去   请问我该怎么解决呢?
还有主板发出人耳可听到的高频噪音(嗞嗞嗞...),怀疑是电感或电容发出的。

网友:
附图 大家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可以试着更换线圈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风扇,我碰到过华硕主板因为风扇不太好,导致CPU温度过高死机,换风扇后解决!!!!!!!不防试试!!!!!!!

网友:
上次遇到一块华硕的板三相供电,其中一相也是很热,管子换上去一分钟不到就烫得锡都溶掉。然后管子就烧坏,最后将这相供电拆除反而正常了!

网友:
谢谢  我的这块三个线圈特别烫 而且还发出高频的滋滋滋声。板子昨天试的时候还是好的,今天突然就这样了~
而且PS2的键盘后面也有点发热

网友:
比较关注,顶你一下,至于4楼说风扇不好不成立,没看到人家用的什么风扇么

曾经有块板烧过线圈,换上去又少,去掉那组供电好了

网友:
我有一块华擎的也一样,关注中

网友:
恩 去掉那组供电!!!!

网友:
呵呵 三个线圈都发烫,去掉那组呢~

网友:
ADP3418有一组应该有问题,在换的情况下把电源IC(ADP3180/3168这类的)也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1.是不是线圈全部发热?还是部分线圈发热?
2.如果某个发热的话,可能是相对应的辅助PWM的芯片有问题,
3.如果是全热的话,你要换主PWM芯片

不要发重复的贴子,小心管理员扣你的分!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这块板子上面哪个是电源管理IC

网友:
谢谢12楼的,请问这个板子的主PWM芯片是哪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靠近CPU的那个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你看看上面的字写的是什么?这是所用的芯片型号,这样才能帮你,有时要把CPU的风扇拿下来才能看到

网友:
线圈发热:第一线圈本身匝间绝缘度降低甚至,都会引起线圈发热;第二前级电流过大都可能线圈发热!

网友:
我觉得电源坏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楼主你换个电源试下看

网友:
测量一下电源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11楼的,问题解决了,是ADP3168电源管理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