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到欢迎光临处就不动,

楼主(2008-08-15):
装xp系统到欢迎光临处就不动,首先确定系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换了不少系统都是这样,而且到欢迎光临处也没有死机,键盘的numlock的键按还是一闪一灭的,鼠标也能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们给点经验帮助。

网友:
灯闪应该是键盘供电5V出了问题,但不至于到欢迎处不动的。可以拔掉网卡试试

网友:
记得前段时间我也发过这样的贴子,是一块双敏主板,也是装系统的时候过了欢迎界面就不动了,不过键盘和鼠标都没反应,换其他版本的系统也不行,后来发到厂家售后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在售后那里做系统很正常,可拿回来就不行,这块板子搞了好久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有没有高手出来指点下??

网友:
华硕的板子吗?这个板子的网卡我驱了一天,驱完到XP滚动条那就死机,最后决定换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
加换一张显卡试试,我修过一块板故障与你说的一样.

网友:
查网络芯片是否OK

网友:
不一定就是硬件的毛病吧,有可能是驱动的事。

网友:
启动时按F8进安全模式,若能进桌面,进设备管理器看硬件正常否,若正常,关机,从插座上拔掉主机电源线,稍等2分钟,并拔掉网线,然后 开机,能进桌面的话,插网线上网下载新的网卡驱动安装就好了。

网友:
看主板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换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