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UC3842后,保险丝烧了。

楼主(2008-08-15):
显示器为美格786FD,故障为黑屏幕,指示灯不亮。

检查UC3842,7脚-无电压 ,随即更换一国产uc3842,焊好后,接通电源,保险丝烧了。

问题是,我换上的3842是不是型号不对,怎么会烧保险丝呢?

网友:
保险炸了就有严重的短路,保险只是容断过流了

网友:
你不上开关管的情况下。先测一下3842的7脚有没有12-16V的抖动电压。再测8脚有没有5V以下的抖动电压。6脚有没有1V多至2.几V的电压。

网友:
3842都一样的

换好了不要通电!把保险丝拿了!换上60-100W的灯炮!再查!

网友:
拆下开关管K2746,发现已经击穿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操作。假负载怎么接?

网友:
4楼已经告诉你怎么接假负载了啊!

网友:
保险炸了,要先检查整流管穿了没,然后在查3842周边元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压正常。
7脚有2-16V的抖动电压。8脚有5V以下的抖动电压。6脚有1V多至2.几V的电压。

目前开关管K2746经测试已经击穿,明天去买。

还有那些地方要检查下,我怕明天换上开关管又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
7脚有2-16V的抖动电压。8脚有5V以下的抖动电压。6脚有1V多至2.几V的电压。

目前开关管K2746经测试已经击穿,明天去买。

还有那些地方要检查下,我怕明天换上开关管又爆了。

6脚接的有一玻璃管看穿了没....还有尖峰吸收回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ZD302没有穿。

网友:
今天换上新的开关管,指示灯还是不亮,板子有异响,像继电器的响声。

uc3842,7脚电压在14V波动,6脚电压约1V左右,8脚5v左右波动。

不知道应该查那些地方,明天把7脚的对地电容换下。

网友:
应该检测开关管,桥堆等,看看是否300V对地短路。可以采取限流的方式加电测试。取下保险,串入一个六十瓦的灯泡。将开关电源的负载最好断开。稍后付图纸一张。

网友:
这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
开关管短路了,你换的3842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电源部份垦定有短路的没有清完,重点查3842的8脚和7脚出来的线路和300V电源对地有没有短路,我也是初学者,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把每个器件都检查一下,特别是三极管,二极管,稳压管重点检查,虽然费点时间,但避免烧东西。

网友:
换管后继电器不断响,12V电压跳变,建议更换光耦试试,今天修了台飞利浦107F56也是这样,换IC1507P,开关管8N60(以K1507代用),1只二极管和保险,最后换光耦正常。

网友:
请大家帮忙看看三星765MB故障

一台三星765MB据说是在窗子边被小雨淋到,元显示。折机检查,没有什么明显异常,通电测试,电源起动了,有高压声,灯丝亮,工作指示灯常亮不闪烁,正常情况下是绿灯闪烁,显示没有视频信号。可是绿灯常亮没显示。测得高压包第一角是322V 。第二角是111V 。行管C极是322V 。G2是124V 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大家帮忙看看会是些什么原因产生的故障~

网友:
是行电路有短路.
断开开关电源变压器行供电76V ,接假负载,继电器响和指示灯闪是不是说明电源部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