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南桥可否代用?

楼主(2008-08-15):
常见主板上出现82801DBM的南桥代替82801DB,也曾试着将台机板子上的DBM装回DB试验成功。可不知道在
笔记本
上的DBM能否用DB代替,没试过,必竟笔记本板子贵
。想请问各位高手能否代用?谢谢!!
[
]
笔记本

网友:
不能代用,论坛已讨论过了

网友:
我试过 不能代替的

网友:
建议看数芯片的参数手册,弄清差别

网友:
正确答案:82801DB不能替换82801DBM。

网友(2008-10-06):
不能替代的类.....
但DBM可以替代DB的,DB的好像只用于台式机主板上的.

网友:
带M的是移动版的 低功耗

网友:
当然不行啦,电压都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