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848主板一例

楼主(2008-08-15):
今天修了个台迅的848主板,ffff偶尔能跑c1,直接换了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未好,折腾了半天,发现热机可以点亮,观察后感觉时钟芯片焊接不良,加热后ok。

网友:
C1就直接换32.768?
板虽然修好了,但是思路必须要正确啊,要不然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要我的话肯定主要考虑BGA虚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修了个台迅的848主板,ffff偶尔能跑c1,直接换了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未好,折腾了半天,发现热机可以点亮,观察后感觉时钟芯片焊接不良,加热后ok。

时钟虚焊 ?不可能的事。要是它虚焊不可能跑码。。

网友(2009-12-11):
时钟芯片虚焊用加热?
是北桥吧

网友:
这贴发出来,问题太多,就是不知道楼主这板能否支持得到一个月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