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100电源板求助(已修好)

楼主(2008-08-16):
如图所示。那位朋友刚好有修此机的。一定帮忙看看。三星SCX-4100激光打印机。非常感谢!

更换DM0565后正常。谢谢几位兄弟的鼎力帮助。

网友:
根据电路确定,好象没有电源集成块,应该是一个开关三极管如D1710等好多。

网友:
建议把印板背面也拍上来看看。
可以肯定绝对不是三极管,而是一个IC。

网友:
那里应该是一个电源厚膜,建议把电路板背面也来张图片,最好能画出个实物电路图

网友:
就是这个电源模块。再次求助大家,给予帮助。

网友:
买个电源厚膜,改个电路就好了!

网友:
是个电源厚膜,可能不好找

网友:
很像DM0465R,三星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