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即开机发出救护车报警声,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8-16):
主板通电即开机发出救护车报警声,风扇转两秒就 停下,屏幕无显示,我碰到的好几块板都是这样了,一块华擎845D,一块磐正,一块双敏的,请问各位高手我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你有万用表吗,动手量一量。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以前发的贴子,供电有短路.

网友:
我修过几例是电源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旁边得温度监控芯片有问题,吹掉扔了试下

网友:
清空COMS,用力按BIOS试试,我自己用的主板就这样,呵呵

网友:
基本上不是内存就是BIOS的问题。刷BIOS!修好过N多。

网友:
我碰到过的是,风扇没有上好,或者是风扇转速太慢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开机的时候自己断电后,你再触发一下开机能上电吗?

网友:
专题故障区有这个问题的专贴...

网友:
那再次开电的结果怎么样?有的主板以前工作的时候没正常关电就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修过几块相同故障机最后都是风扇插错位置,不是插在CPU FAN 位,多办是AMD的CPU主板,不知对你有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