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RSA-S3000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08-08-16):
NEC VERSA-S3000笔记本因不认硬盘、USB设备、光驱重做BGM,修好使用40天后再次出现故障,主要表现为硬盘掉电后蓝屏,重启bios不认盘,但放置一段时间后又可以开机进系统,使用中硬盘仍然失电报警、蓝屏。请问该如何修理?

网友:
没有人可以解答吗?小弟又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2008-10-07):
请问你电脑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同样型号的本,也曾出现过该问题,重装系统后好了,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运行过程中蓝屏,提示出现问题。强关机立即启动,依旧蓝屏。停一断时间后再重启就又正常了,正在寻找解决办法。

网友:
是不是硬盘接口线有问题

网友:
见过一次NEC(型号好像与楼主的一样)不认硬盘的问题,中间过程和楼主一模一样,最后判定是PCB内断,无法修复。

网友:
硬安装看下!!不行的话找块板G进去再在原板上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