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内存供电偏低

楼主(2008-08-16):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主机,

故障:内存不过 C1

换过好几个内存条也不行。

于是把主板拿下来测内存的2.5V   1.5V  1.25V

结果测得2.1V  1.2V   1V

明显偏低,测与其相连的各各管

它是一个LM358  控制两个20N03L场管来

输出2.5V和1.25V的。

我先后换了LM358和这两个管都不行。

再怎么查呀???

网友:
这种情况要检查lm358的外围电路,看有无问题。

网友:
不是说电压低就要换供电原件!
有没有考虑是不是VDD点的阻值偏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