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关于办公设备的资料太少..发篇激光打印机常见错误代码故障与排除

楼主(2008-08-16):
看到论谈关于办公设备方面的维修资料太少..发篇激光打印机常见错误代码故障与排除
看看有须要的吗?如有须要的话.本人再发其它方面的办公维修资料.

惠普系列激光打印机,大多数通过面板的液晶显示,可以迅速找出故障原因,下面列表为常见的错误代码及其解释。

1.常见错误代码
显示信息 信息解释 解除方法
13.1 paper jam或
13.2 paper jam 打印纸在送纸部分被延迟或停止 1) 确定纸盒被正确安装;
2) 确定送纸部分没有阻碍物;
3) 检查PS402、PS403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需更换相关传感器
13.5 paper jam 或13.6 paper jam 打印纸在加热组件部分被延迟或停止 1) 确定转印辊和传送皮带能正常工作;
2) 确定输纸路径没有阻碍物;
3) 检查PS1307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需更换此传感器
13.10 paper jam  打印纸在吸纸区被延迟或卡住  1) 检查送纸器的送纸部分是否有阻碍物;
2) 检查送纸器中PS1701、PS1703传感器是否复位,必要时,更换相关传感器
13.20 paper jam或13.21 paper jam  打印纸被卡在输纸路径上或打印机上盖被打开 1) 检查整个输纸路径,清除阻碍物;
2) 检查所有的输纸部件是否复位(包括上盖是否盖上);
3) 检查输纸路径上的所有传感器是否复位,必要时需更换
20 insuffient memory  打印机接受太多的数据,超出了打印机的内存范围  1) 按[GO]按钮,继续打印(部分打印内容可能丢失);
2) 增加打印机内存
21 page too comlex 打印的内容太复杂 1) 按[GO]按钮,继续打印(部分打印内容可能丢失);
2) 将PAGE PROTECT值设置为AUTO
22 EIOхbuffer overflow  送到指定的EIO外设的数据太多 按[GO]按钮清除此信息(传送的数据也将会丢失)
41.3 UNEXPECTED PAPER SIZE  打印纸型号设置不匹配 正确设置打印纸的型号
50.* FUSER ERROR  加热组件错误,其*值表示如下:
1 加热温度偏低
2 加热组件预热保护
3 加热温度偏高
4 电源电压不稳
5 加热组件不匹配  1. 关掉电源,20分钟后再开机;
2. 重新安装加热组件;
3. 关掉电源,取出加热组件,检查J1307-1和J1307-2以及J1308-1和J1308-2是否相通,如不通,更换另热组件
51.* PRINTER ERROR 激光扫描错误,*值表示如下:
1 激光器检测错误
2 激光器错误  1 重新启动;
2 重新安装激光器及相连的电缆线;
3 更换激光器
52.* PRINTER ERROR 激光器扫描速度不匹配,*值表示如下:
1 扫描启动错误
2 扫描旋转错误  1 重新启动;
2 重新安装激光器及相连的电缆线;
3 更换激光器
53.xy.zzPRINTER ERROR 附加内存错误,其中xyz的含义如下:
X=DIMM类型
0=ROM
1=RAM
y=设备位置
1-3表示错误的内存插槽位置
zz=错误号
0=不支持安装的内存
1=不兼容安装的内存
2=不支持安装内存的型号
3=RAM检测失败
4=超过最大RAM的范围
5=超过最大ROM的范围
6=无效的DIMM速度
7=DIMM报错误信号
8=DIMM RAM奇偶校验错误
9=ROM地址映射错误
10=DIMM地址冲突
11=PDC XROM超出范围
12=无法完成内存缓冲  1 关掉电源,重新安装插入的内存;
2 交换插入内存的位置;
3 更换产生错误的内存
55 PRINTER ERROR  内部通讯错误  1.检查电源位置
2.更换接口板
3.更换DC控制板
56 * PRINTER ERROR 临时打印错误,*值表示:
1.不正确的输入或错误的附加设备被连接
2.不正确的输出 1.重新启动打印机;
2.检查打印机的配置;
3.校正连接的附加设备
57 PRINTER ERROR  风扇错误 1.检查打印机的风扇是否被正确的接入以及是否被阻碍物卡住;
2.更换风扇
59.* PRINTER ERROR  马达错误,*值表示如下:
0 马达错误
1 马达启动错误
2 马达运转错误  1.重新启动打印机;
2.确定各连接齿轮能正常运转;
3.确定连接马达的电缆被正确插入
4.更换马达
62.* PRINTER ERROR  打印机内存错误,*值表示如下:
0=内部内存
1-3=DIMM插槽1-3  1.重新安装插入的内存;
2.交换安装位置;
3.更换插入的内存
64 PRINTER ERROR  接受数据缓冲错误  1.重新启动打印机;
2.更换接口板
66 xx.yy
PRINTER ERROR  外部送纸错误,XY描述如下1stX=使用的设备编号2ndX=设备类型:
a) 输入设备
b) 输出设备
c) 分装/装订设备yy=错误设备的编号  1.重新启动打印机;
2.检查所有的连接电缆;
3.重新安装外部送纸设备
79 PRINTER ERROR  打印机检测到错误  1.重新启动打印机;
2.判断所使用的打印软件是否和打印机相匹配;
3.更换传输电缆和电源;
4.拆除DIMM
5.如可能,使用并口传输数据;
6.拆除EIO设备;
7.更换接口卡

Canon BX/BXⅡ常见故障及排除

   在印刷制版方面,Canon BX/BXⅡ是一款相当不错的机型。其首页等待时间短,打印速度快(可达到16PPM),分辩率高(600DPI),操作简单,性能稳定。下面我们将介绍常见一些故障及排除。
  1、打印卡纸: 首先观察卡纸发生的位置,一般发生在三个位置:进纸口、加热组件、出纸口。
  1) 进纸口位置卡纸。先确定搓纸组件能正常工作、搓纸轮搓纸有力,必要时予以更换。再确定进纸传感器已复位,清洗进纸传感器,必要时更换相关传感器。
  2)加热组件位置卡纸。先确定取纸分离爪、上辊、下辊能否正常工作,清洗相关部件,必要时予以更换。观察导纸道是否变形,清洗之,必要时更换导纸道。排除上述原因,更换硒鼓驱动电机。
  3)出纸口卡位置卡纸。观察出纸杆是否搓纸有力,清洗之,必要时更换出纸杆。清洗出纸传感器,必要更换出纸传感器。
  2、打印样张不正常:打印样张偏淡(高压板黑度控制钮已调至最大档)、变形、有回扫线、全黑或全白。在确保硒鼓正常的情况下,先清洗激光器镜片组,如不能解决上述现象,再逐步更换以下部件:激光器组件、高压板、主板。
  3、打印机有纸有粉的情况下,报缺纸缺粉。
  1) 有纸仍报缺纸。清洗纸盒传感器的微型触点,清洗测纸传感器,必要时予以更换,甚至于整个高压板;
  2) 有粉仍报缺粉。粉仓加入的粉是否过多;清洗测粉传感器,必要时更换之,甚至于整个高压板。
  4、没卡纸时报卡纸:检测进纸、出纸传感器是否复位,在复位时仍报卡纸,清洗相关传感器,必要时予以更换。
  5、激光打印机不预热:
  1) 观察两排气风扇是否工作。在确保两风扇均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逐步进行以下操作;
  2) 电源是否有输出,输出是否正常,必要时更换电源;
  3) 测量加热组件中的热敏电阻、热敏开关、加热灯管是否正常,不正常者需更换;
  4) 进行上述操作后,故障现象仍存在,更换主板。

HP4L/4P激光打印机常见故障及排除

  4L/4P激光打印机的信号灯有三个,由上到下分别为错误灯、缺纸灯、进纸灯、准备好灯。每种灯有三种状态:灭、闪烁、亮。当所有的信号灯都亮时,必须按下上面板按钮才能显示打印错误代码,如果仍没反应,关机后10分钟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请更换接口板。HP4P直接显示代码错误。

信号号状态

错误代码 故 障 排 除
        错误灯亮
        缺纸灯灭
        数据灯灭
        准备好灯亮
  50号错误 关机后15分钟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取了加热组件,确定加热泪盈眶组件能与DC控制板很好的接触;
2.测量J204的阻值约为440K欧姆,J103的阻值约为29欧姆,否则更换加热组件;
3.  更换DC控制板

错误灯亮
缺纸灯灭
数据灯亮
  准备好灯灭
  51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重新安装激光器;
2.  更换激光器;
3.  更换DC控制板;
4.  更换连接激光器与DC控制板的电缆

错误灯亮
缺纸灯亮
数据灯灭
  准备好灯灭
  52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确定打印机没有从一个冷的环境搬到热的环境;
2.  重新安装激光器;
3.  更换激光器;
4.  更换DC控制板;
5.  更换连接激光器与DC控制板的电缆

错误灯灭
缺纸灯灭
数据灯亮
  准备好灯灭
  53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去掉附加的内存条,故障如消失,请更换内存条;
2.  更换接口板

错误灯亮
缺纸灯灭
数据灯灭
  准备好灯灭
55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重新安装接口板;
2.  更换接口板;
3.  更换DC控制板;
4.  更换连接口板与DC控制板的连接器

错误灯灭
  缺纸灯闪烁
数据灯灭
  准备好灯灭
57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重新安装马达;
2.  确定齿轮组没有被阻碍物卡住;
3.  确定硒鼓感光鼓能正常工作;
4.  更换马达;
5.  更换DC控制板

错误灯亮
缺纸灯灭
数据灯亮
  准备好灯灭

  58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检查风扇及其电缆与插头是否完好,再重新安装风扇;
2.  更换风扇;
3.  更换激光器组件;
4.  更换DC控制板;
5.  更换连接激光器与DC控制板的电缆

HP5P/5MP常见故障与诊断
HP5P/5MP与HP4L/4P有两点不同:
1.有5个信号显示灯(代替HP4L的4个信号灯);
2.支持红外线端口打印。
  如果面板上所有信号灯都亮,同时按下GO和RESET按钮,此时面板显示的信号灯更准确地反映打印机相关错误信息:
1.20、21号错误
  故障现象:错误信号灯或纸盒1信号亮,其它信号灯灭.
  故障原因:打印的内容太多或太复杂
   解决办法:1)增加内存; 2)减少打印内容
2.22号错误
  故障现象:2号纸盒灯亮,其它信号灯灭
  故障原因:打印机与计算机无法联接
  解决办法:1)更换合格的打印电缆线; 2)更换打印机接口板
3.40号错误
  故障现象:进纸信号灯亮,其它信号灯灭
  故障原因:计算机和打印机的通信被中断
  解决办法:按下GO键继续打印
4.51、52号错误
  故障现象:进纸灯和预热灯与其它信号灯状态相反
  故障原因:激光器错误
  解决办法:关机动5分钟后再开机,如果故障现象仍存在,请更换激光器
5.55号错误
  故障现象:错误灯、1号纸盒灯和进纸灯都亮,其它灯都灭
  故障原因:打印机检测到一个临时的错误
  解决办法: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如果故障现象仍存在:
   1) 更换DC控制板;  2) 更换接口板
6.68号错误
  故障现象:预热灯和1号纸盒灯或错误灯灭,其它灯都亮
  故障原因:扩充内存中内容已满
  解决办法:1)清除扩充内存中的内容(按下RESET键20秒)  2) 更换接口板

以下是除预热灯灭,其它灯都亮的情况。同时按下RESET和GO按键:
1.50号错误
  故障现象:错误信号灯亮,其它信号灯都灭
  故障原因:加热组件组件错误
  解决办法:1)关机10分钟后开机,如故障现象仍存在:2)检测加热组件各部件是否能正常工作;
3) 确定加热组件能正确与DC板接触;4) 更换DC控制板。
2.57、58号错误
  故障现象:1号或2号纸盒信号灯亮,其它信号灯灭
  故障原因:主马达检测失败
  解决办法:主马达在上电自检时,旋转吗?如不是:
   1) 重新安装马达; 2) 检查马达齿轮是否被杂物阻住; 3) 检查硒鼓能否转动;
   4) 更换马达;   5) 更换DC控制板
  如果旋转:
   1) 重新开机; 2) 检查风扇是否被阻住; 3) 重新安装风扇到激光器上;
   4) 更换风扇; 5) 更换激光器;     6) 更换DC板;
   7) 更换连接DC板与激光器的电缆
HP5L/6L激光打印机的信号灯有三个,由上到下分别为错误灯(黄色)、数据灯(绿色)、准备好灯(绿色)。每种灯有三种状态:

网友:
HP5L/6L激光打印机的信号灯有三个,由上到下分别为错误灯(黄色)、数据灯(绿色)、准备好灯(绿色)。每种灯有三种状态:

灭 闪烁  亮 HP5L/6L激光打印机信号灯提示故障及排除:

信号灯状态  故 障 原 因 故 障 排 除

打印机缓冲内存中有未打印的数据  按下前面板按钮,打印残留的数据

1.打印机缺纸;
2.打印机前门打开;
3.硒鼓没安装或安装不正确;
4.卡纸;
5.引擎错误;
6.接口板损坏;
7.接口板和引擎不能通讯;
6.DC板损坏。
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并再插上,正确放纸;
2)关闭前门;
3)正确安装硒鼓;
4)清理被卡住的纸;
5)检查3个光电传感器的遮光器没有被阻挡且能够自由运动(特别是加热器下面的出纸传感器的回位);
6)将接口板重新装在DC控制板上(使之接触良好);
7)更换格式化板。
8)更换DC控制板。

1.打印的内容太复杂;
2.数据太多;
3.数据太复杂。 1)减少打印作业的复杂程度;
2)在WINDOWS或软件中将打印分辨率减小为300dpi;
3)打印机增加可选内存;
4)按下前面板按钮继续打印,但有可能丢失数据。

安装的内存不兼容  取下不兼容的打印机内存卡,并安装1、2、4或8Mb容量70ns或更快的内存卡。

1.加热定影器损坏;
2.DC板损坏。
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等待10分钟以上;
2)检查热熔J102和温度传感器J206插头与DC控制板的连接稳固;
3)取下DC控制板上的J102,测量电缆①、②脚间的电阻(此步骤是检查陶瓷加热元件),正常的电阻是30欧±10欧,如果测试值不同就更换加热组件;
4)取下热敏电阻(湿度反馈)插头(在打印机前面左侧下方),测量①、②脚间电阻,正常电阻值在20℃为44K欧±30K欧,如果测试值不同,更换加热组件;
5)如果电阻测量正常,而错误仍然持续,更换DC控制板(重点检查板上的加热控制可控硅的状况)。

1、激光扫描器错误;
2、激光扫描器故障引起;
3.DC板损坏。  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并再插上;
2)确保搬移打印机时,从冷到暖的环境要使打印机适应,不会引起机内结露(在空调房间,要远离出风口,否则也会引起结露);
3)检查光/扫描组件插头是否稳固地固定;
4)更换DC控制板上的扫描器连接电缆J207;
5)更换激光/扫描组件;
6)更换DC控制板。

1.激光器错误;
2.激光器光束错误;
2.DC板损坏。
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并再插上(断电重新启  动);
2)确定激光/扫描组件正确地固定在机架上;
3)更换激光/扫描电缆(DC控制板上的J208);
4)更换激光/扫描组件;
5)更换DC控制板。

1.接口板错误及损坏;
2.并口打印电缆。 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并再插上;
2)断开并口打印电缆,再执行打印机自检,如果自检成功,重插或更换打印电缆,并联机打印,测试PC到打印机的通讯;
3)如果错误继续,检查接口芯片1284、1071,及更换接口板。

睡眠模式 如果打印机的LED均不亮:
1)打印机处于睡眠状态,按前面板按钮或打开机盖:
2)打印机未能电。检查电源线和电源输入:
3)进行引擎测试打印确定引擎状态。如果测试成功,更换接口板。

HP1100常见故障与排除

  HP1100是一款集打印、复印、扫描于一体的激光打印机,打印速度为8PPM,分辨率为600DPI,机械结构构造却是非常紧密的。与HP6L相比,其速度加快,自动办公功能加强。其感光鼓、刮板和打印碳粉与HP6L通用。下面将介绍此款打印机常见故障:

信号灯状态 故障描述 解除方法

内存错误 1.关闭电源,再开机,如故障仍在:
2.关闭电源,去掉附加的内存,再开机,如故障仍存在,更换内存条;
3.更换接口板。

加热组件错误 1. 关闭电源,15分钟后开机,如故障仍存在。
2. 确保加热组件各个部位接触良好,以及与ECU板的接触良好。
3. 更换加热组件;
4. 更换ECU板。

激光错误 1. 关闭电源,15分钟后开机;
2. 确定激光器被正确安装在底座上;
3. 更换连接激光器的电缆;
4. 更换激光器组件;
5. 更换ECU板。

打印自检错误  1. 关闭打印机,10分钟后再启动,如故障现象仍存在:
2. 重新安装接口板到ECU板的电缆;
3. 更换接口板;
4. 更换ECU板

激光器错误  1. 关闭电源,15分钟后启动;
2. 激光器部件安装位置正确;
3. 更换激光器到ECU板电缆;
4. 更换激光器;
5. 更换ECU板。

硬件错误  1. 关闭打印机后重新启动;
2. 检查打印电缆是否有问题;
3. 更换接口板。
EPSON LP-8500的中日对照

惠普HP4VC系列激光机故障代码

网友:
EPSON LP-8500的中日对照

ヨウシナシ  カセット1 ..............表示第一纸盒无纸
ョウシカセットヲ セットシテクダサイ 打印机没检测到下纸盒
ィンサッカノウ .......................表示机器正常,等待打印
ォンライソ .............按此键灯亮联机打印,灯灭进入功能调整。

コピ一 ....表示复印
トレイ ....表示手送托纸盘
タテ ......表示纸张为纵向
ョコ ......表示纸张为横向
ジドウ ....表示打印进纸模式为自动选择

ョケシガ ッマリマシタ ...表示打印机已卡纸,请清除已卡的纸张(或定影出纸传感器没复位)
キユウシミスデ ョケシガ ッマリマシタ..表示打印机进纸部位卡纸
トナ一カ一リッジヲ イレテクダサイ.....打印机没装硒鼓或硒鼓上的传感压条没压好鼓传感器。
フロントカバ一ガ アィティマス 表示打印机前门没关紧、前门压杆断了或压杆没压好内部的开关。
サ一ピスコ一ルエラ一 ...E0003 表示定影器灯管损坏。
サ一ピスコ一ルエラ一 ....E0005 表示打印机的散热风扇有故障
サ一ピスコ一ルエラ一 ....E0006 表示激光部分有故障

HP LASER PRINTER ERROR CODE 55-INTERNAL COMMUNICATION PROBLEM
ALL HP LASER PRINTERS
1. Defective dc controller board.
2. Defective formatter board.
3. Inadequate site power – surge protector. HP 4V
* 50 --- 定影器不加热,或温度不够。
原因:1. 双金属温度控制开关损坏或不能复位。用万用表侧量两脚,阻值为无穷大。解决办法:打开前门,拆开加热组件的黑色挡板,在左边找到手指般大的陶瓷器件,松开两脚上上的螺丝,更换双金属温度控制开关(即陶瓷器件),或用保险管接上两端连线暂时替换它。
原因:2. 定影灯管烧毁、断裂,用万用表侧量两端,阻值为无穷大。用同样功率(800W)和电压(110V/220V)的灯管更换即可。
* 55 ---BS 电源滤波线路存在静电,电源保护动作开启。
* 67 ---BS 电源滤波线路存在静电,造成手动送纸盘没能复位,其中搓纸轮继电器电机的电压电流不足造成继电失败,搓纸轮无法动作。
解决:先把机器外壳用导线接地,释放机内静电,重新启动打印机,故障会消除。如67代码仍出现,应该清洁搓纸轮继电电机的微动开关!
HP LASER PRINTER ERROR CODE 58 - memory sensor error
惠普激光打印机出错代码 58 --- 存储器感应出错
HP LASER PRINTERS 4, 4L, 4P, 4V, 5, 5P
1. Improperly fitted fan cable. --BS 没有安装好风扇电缆.
2. Defective D.C. controller pca. --BS 直流DC控制板有问题
3. Defective fan. --BS 风扇有问题.
4. HP LASER PRINTER ERROR CODE 58.1 OR 58.2
-- 惠普激光打印机出错代码 58.1 或 58.2
Improperly inserted paper cassette 没有插好纸托。
5.HP LASER PRINTER ERROR CODE 58.3
--BS 惠普激光打印机出错代码58.3 error
主板的CPU散热风扇停转或缺油转动不良,打开顶盖和铁皮罩检查。

富士通GL-360的部分中日文对照说明

佳能GP系列数码复印机故障代码及维修

如果本机液晶屏出现以下显示,请按如下方法处理。
显示内容 表示的意义和相应处理方法

XXXX ョウシ ナシ ョウシ ヲ イレテ クダ サイ (自动纸盒)缺纸
当自动给纸中的印刷开始时,给纸合中的用纸已完,请补充指定的尺寸用纸,开始印刷。
キェウシトレイ ョゥツ ナシ XXXX ヲ イレテクダ サイ (手动进纸器)缺纸 当自动给纸中的印刷开始时,给纸托盘的用纸已完,请补充指定的尺寸用纸,开始印刷。

カセット1 ナシ カセット1 ヲ イレテ クダ サイ. 表示纸合1没有组装,请组装进纸合。
カセット2 ナシ カセット2 ヲ イレテ クダ サイ. 表示纸合2没有组装,请组装进纸合。
カセット3 ナシ カセット3 ヲ イレテ クダ サイ. 表示纸合3没有组装,请组装进纸合。

カミジマリ X カミヲ トリノソ イテ クダ サイ... ...卡纸
表示发生卡纸,请参照后面的数字代码,取出相应位置的纸张。

カパ- ォ -プ ソ X カパ- ヲ トジ テクダ サイ ...盖开
表示上盖板或后出纸导槽被打开,开始操作时请关闭上盖板。或表示双面打印器被拔出,请重新装入。

トナ- エソプ ティ トナ- ヲ ホキェウシテヶダ サイ... 缺粉
表示机器内碳粉已经用完,请更换新的碳粉合。参考“装碳粉”。
トナ- ニケェンプ テイ ォンライン ...缺粉
表示机器内碳粉的量已经不足,即将用完,请准备新粉合以便更换。

ォンライン... 表示处与联机状态。
ォフライン... 表示处与非联机状态。

ョウツ サィズ フイッチ XXXX ラ イレテ クダ サイ 纸型不对
表示装上去的用纸尺寸和印刷数据用纸的尺寸不同,请补充声明用纸,开始印刷。(也可以按“绕行”跳过)

プ リントコニット ナシ ュニット ヲ イレテクダ サイ 鼓没装
表示印刷组件没有安装,请安装后再使用。

RAMガ フソク ド ライパ セッテイカク ニン .........内存不够
表示内存容量不足,请确认打印驱动中的选项设置,必要时候请安装扩展内存条。

ツョウモウヒン/ ユクカンプ ヒン ォンライン 消耗品更换
表示打印机的消耗品或零部件(硒鼓)需要更换,请准备好备用消耗品以更换。

ュン ジ ン イジ ョウ ROM/RAMェラ- .........(内存出错)
ュンジ ン イジ ョウ ラィテャゥキ ュショウ...(未知错误)
ュンジ ン イジ ョウ モ-タ ュショウ.........(未知错误)
ュンジ ン イジ ョウ B D イジ ョウ ..........(激光检测出错)
ュンジ ン イジ ョウ ュソジ ン ファソアラ-ム(未知错误)
表示机器出现硬件异常!
请立即关掉机器的电源开关,重开一次,如果还是出现相同内容,请即和经销商取得联系,安排维修事宜。
备注:显示内容一栏中的“XX”代表字母和数字,会根据具体出现的问题有所不同。(一般表示的是纸张的大小,如A4、B5等)

佳能GP系列数码复印机保护和故障代码(E100/E110)复位/维修技巧

E000 代码:THI 温控探测头接触不良,或损坏。
复位:
打开前面机盖,用起子(螺丝批)斜插入电源开关使复印机通电,用牙签把复位键轻按一下,在显示面板上左上角出现$符号后,按面板的F键一下,按"4"键,再按F键一下(GP55),或3*3(GP20/25/30)进入菜单界面。之后连续按面板上的">"键8下,出现"ERROR O(OK)"时,按面板的"OK"键即自动复位,错误代码清除,电源开关自动关闭,取出螺丝批,合上机盖,即可复印。
维修:
如果复位无效,说明THI 温控探测头已经损坏,需要更换。打开前面机盖和左侧出纸盖,取出加热组件,卸下THI换上好的元件即可。
E003代码:SSR温控管(相当于温控电阻)出错或损坏。
复位和维修方法同上。
E063代码:清洁转印电极丝的机构被卡住,或支架脱落,应加点机油润滑或取出来把它复位。
E110、E100代码:
E100代码发生于GP20/25/30F系列复印机;E110代码发生于GP55系列复印机。可能是接插件接触不良引起,也可能是下面的问题:
激光头控制电路/电机恒速控制出现异常。用I/O>DC-CON >P003-bit1 检查J104-A1 的电机锁止信号(lock signal) M4LCK待机时;转速稳定时E191 DC板和复合电源板通信不良 通信数据的总和检查连续3次发生异常(DC板LED200 以OFF4秒,0.5秒间隔ON/OFF 6次的间隔循环)。加热后出现代码,控制芯片电平失常,可能由周边元件老化引起,必须检修;加热后激光头SPINNING 马达高速旋转,机身震动厉害,马达电机控制线路存在短路现象,可能由潮湿或漏电引起,可反复加电,10分钟后恢复,如仍未恢复,请立即停止加电,以防毁坏电机。然后进行检修。
E200:激光头及驱动电机控制线路出现严重问题,应立即停机查看该部分的电路板,及上面的元件,特别是接插元件的可靠性。检查线路有无腐蚀短路、断路现象

佳能CP660常见故障代码

E003 定影器温控管问题;E004定影上/下加热器断线; E013 废粉满; E019 废粉检测部动作不良; E020 浓度检测传感器故障; E021 彩色粉仓旋转故障; E100 扫描组件的激光故障; E110 激光扫马达故障; E219 扫描等寿命老化; E810 无鼓暗盒; E813 无定影器; E814 硒鼓寿命到。

佳能GP系列数码激光复印机代用鼓粉问题
(1)用LP-9200的鼓,需要锯短;(2)用浅绿色的代用鼓,并把色调对比度减到最小,可以印身份证,但效果仍不够理想。(3)使用HP5000和LBP-850的鼓(灰色),效果好很多。(4)粉也是很重要的,用森源公司产的4V激光打印机机碳粉感觉比较满意。(5)另外,调整GAIN“增益”的值可以获得一些效果。

网友:
Canon GP 25 FC 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所有按按键均不反应,无法复印
“取消” “暂停” “复印”三个键按下任何一时都没有反应,复印不动作。没有故障代码。
原因:
主板BIOS固化程序有错,中心处理器出现保护作用。估计是静电或碳粉污染探测器或成像电路造成。可以用导线把机器接地试试。

临时解决方法:
步骤:1、按"画像处理"轻触项,显示屏出现“终了”图标;
2、按右上角的“?”图标,正面右上方出现“终了”图标,
3、按比例“//”图标 或"终了"取消后,复印机恢复正常。
注:无论何时出现"终了"字符,都按下进行取消,才能正常工作。

富士通GL-360的部分中日文对照说明

佳能GP系列数码复印机故障代码及维修

如果本机液晶屏出现以下显示,请按如下方法处理。
显示内容 表示的意义和相应处理方法

XXXX ョウシ ナシ ョウシ ヲ イレテ クダ サイ (自动纸盒)缺纸
当自动给纸中的印刷开始时,给纸合中的用纸已完,请补充指定的尺寸用纸,开始印刷。
キェウシトレイ ョゥツ ナシ XXXX ヲ イレテクダ サイ (手动进纸器)缺纸 当自动给纸中的印刷开始时,给纸托盘的用纸已完,请补充指定的尺寸用纸,开始印刷。

カセット1 ナシ カセット1 ヲ イレテ クダ サイ. 表示纸合1没有组装,请组装进纸合。
カセット2 ナシ カセット2 ヲ イレテ クダ サイ. 表示纸合2没有组装,请组装进纸合。
カセット3 ナシ カセット3 ヲ イレテ クダ サイ. 表示纸合3没有组装,请组装进纸合。

カミジマリ X カミヲ トリノソ イテ クダ サイ... ...卡纸
表示发生卡纸,请参照后面的数字代码,取出相应位置的纸张。

カパ- ォ -プ ソ X カパ- ヲ トジ テクダ サイ ...盖开
表示上盖板或后出纸导槽被打开,开始操作时请关闭上盖板。或表示双面打印器被拔出,请重新装入。

トナ- エソプ ティ トナ- ヲ ホキェウシテヶダ サイ... 缺粉
表示机器内碳粉已经用完,请更换新的碳粉合。参考“装碳粉”。
トナ- ニケェンプ テイ ォンライン ...缺粉
表示机器内碳粉的量已经不足,即将用完,请准备新粉合以便更换。

ォンライン... 表示处与联机状态。
ォフライン... 表示处与非联机状态。

ョウツ サィズ フイッチ XXXX ラ イレテ クダ サイ 纸型不对
表示装上去的用纸尺寸和印刷数据用纸的尺寸不同,请补充声明用纸,开始印刷。(也可以按“绕行”跳过)

プ リントコニット ナシ ュニット ヲ イレテクダ サイ 鼓没装
表示印刷组件没有安装,请安装后再使用。

RAMガ フソク ド ライパ セッテイカク ニン .........内存不够
表示内存容量不足,请确认打印驱动中的选项设置,必要时候请安装扩展内存条。

ツョウモウヒン/ ユクカンプ ヒン ォンライン 消耗品更换
表示打印机的消耗品或零部件(硒鼓)需要更换,请准备好备用消耗品以更换。

ュン ジ ン イジ ョウ ROM/RAMェラ- .........(内存出错)
ュンジ ン イジ ョウ ラィテャゥキ ュショウ...(未知错误)
ュンジ ン イジ ョウ モ-タ ュショウ.........(未知错误)
ュンジ ン イジ ョウ B D イジ ョウ ..........(激光检测出错)
ュンジ ン イジ ョウ ュソジ ン ファソアラ-ム(未知错误)
表示机器出现硬件异常!
请立即关掉机器的电源开关,重开一次,如果还是出现相同内容,请即和经销商取得联系,安排维修事宜。
备注:显示内容一栏中的“XX”代表字母和数字,会根据具体出现的问题有所不同。(一般表示的是纸张的大小,如A4、B5等)

佳能GP系列数码复印机保护和故障代码(E100/E110)复位/维修技巧

E000 代码:THI 温控探测头接触不良,或损坏。
复位:
打开前面机盖,用起子(螺丝批)斜插入电源开关使复印机通电,用牙签把复位键轻按一下,在显示面板上左上角出现$符号后,按面板的F键一下,按"4"键,再按F键一下(GP55),或3*3(GP20/25/30)进入菜单界面。之后连续按面板上的">"键8下,出现"ERROR O(OK)"时,按面板的"OK"键即自动复位,错误代码清除,电源开关自动关闭,取出螺丝批,合上机盖,即可复印。
维修:
如果复位无效,说明THI 温控探测头已经损坏,需要更换。打开前面机盖和左侧出纸盖,取出加热组件,卸下THI换上好的元件即可。
E003代码:SSR温控管(相当于温控电阻)出错或损坏。
复位和维修方法同上。
E063代码:清洁转印电极丝的机构被卡住,或支架脱落,应加点机油润滑或取出来把它复位。
E110、E100代码:
E100代码发生于GP20/25/30F系列复印机;E110代码发生于GP55系列复印机。可能是接插件接触不良引起,也可能是下面的问题:
激光头控制电路/电机恒速控制出现异常。用I/O>DC-CON >P003-bit1 检查J104-A1 的电机锁止信号(lock signal) M4LCK待机时;转速稳定时E191 DC板和复合电源板通信不良 通信数据的总和检查连续3次发生异常(DC板LED200 以OFF4秒,0.5秒间隔ON/OFF 6次的间隔循环)。加热后出现代码,控制芯片电平失常,可能由周边元件老化引起,必须检修;加热后激光头SPINNING 马达高速旋转,机身震动厉害,马达电机控制线路存在短路现象,可能由潮湿或漏电引起,可反复加电,10分钟后恢复,如仍未恢复,请立即停止加电,以防毁坏电机。然后进行检修。
E200:激光头及驱动电机控制线路出现严重问题,应立即停机查看该部分的电路板,及上面的元件,特别是接插元件的可靠性。检查线路有无腐蚀短路、断路现象

网友:
佳能CP660常见故障代码

E003 定影器温控管问题;E004定影上/下加热器断线; E013 废粉满; E019 废粉检测部动作不良; E020 浓度检测传感器故障; E021 彩色粉仓旋转故障; E100 扫描组件的激光故障; E110 激光扫马达故障; E219 扫描等寿命老化; E810 无鼓暗盒; E813 无定影器; E814 硒鼓寿命到。

佳能GP系列数码激光复印机代用鼓粉问题
(1)用LP-9200的鼓,需要锯短;(2)用浅绿色的代用鼓,并把色调对比度减到最小,可以印身份证,但效果仍不够理想。(3)使用HP5000和LBP-850的鼓(灰色),效果好很多。(4)粉也是很重要的,用森源公司产的4V激光打印机机碳粉感觉比较满意。(5)另外,调整GAIN“增益”的值可以获得一些效果。

Canon GP 25 FC 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所有按按键均不反应,无法复印
“取消” “暂停” “复印”三个键按下任何一时都没有反应,复印不动作。没有故障代码。
原因:
主板BIOS固化程序有错,中心处理器出现保护作用。估计是静电或碳粉污染探测器或成像电路造成。可以用导线把机器接地试试。

临时解决方法:
步骤:1、按"画像处理"轻触项,显示屏出现“终了”图标;
2、按右上角的“?”图标,正面右上方出现“终了”图标,
3、按比例“//”图标 或"终了"取消后,复印机恢复正常。
注:无论何时出现"终了"字符,都按下进行取消,才能正常工作。

佳能激光打印机常见的提示和故障代码

00----机器正常,可以联机打印。
02----机器预热,准备使用。
11----机器缺纸,请加纸。
12----机器上门未关好,请检查并关好。
13----机器卡纸,请清除纸再重新开机或后门没关好。
14----机器未检测到硒鼓,请检查硒鼓是否安装好。
16----机器的墨粉缺少,请加墨粉。
17----机器没有装入下纸盒或下纸盒没有放入纸张。
41--- 机器选用纸张尺寸或方向与电脑选用的纸张不对。
5F-50 机器的定影器损坏或没有定影电压。
5F-51 没有检测到激光束,可能是激光偏转马达损坏或硒鼓没装好。
5F-54/55 机器两侧排气风扇出现故障,停转或卡死,加点机油即可。

佳能彩色激光打印机中日文转换和对照

佳能LBP-2040彩色激光打印机转英文的方法
1开机正常预热后,按灭联机灯.
2按→键一下.再按↓键一下.
3按→键13下, 再按↓键一下.
4按→键一下, 再按↓键一下.
只要发现英文单词“language”ENGLISH,就可以按“实行”确定。

佳能LBP-2160/2260/2360彩色激光打印机转英文的方法
1、开机正常预热后,按灭联机灯.
2、按→键一下.再按↓键一下.
3、按→键13下, 再按↓键一下.
4、按→键一下, 再按↓键一下.
只要发现单词“language”ENGLISH,就可以按“实行”确定。

佳能LBP-850/880转英文的方法

1、开机正常预热后,按灭联机灯.
2、按→键一下.再按↓键一下.
3、按→键9下, (出现:=二木丿]) 再按↓键一下.
4、按→键一下(见到:ENGLISH), 再按↓键一下,立即变回英文!

佳能LBP-720/730转英文的方法

1、开机正常预热后,按灭联机灯.
2、按→键一下.再按↓键一下.
3、按→键8下, 再按↓键一下.
4、按→键一下, 再按↓键一下

CANON LBP系列(日文)激光打印机使用指南

佳能彩色激光打印机(2260/2360)常见故障代码

1、 先将下纸盒放入适当的纸张。(此纸盒为万能纸盒,纸盒下有纸张大小的刻度槽,您可根据需用放入合适的纸张,再旋动左边的绿色旋钮,使纸盒前端的显示尺寸与纸盒所放的纸张尺寸相对应。如果纸张尺寸与纸盒不对应,请选用手送托盘进纸)
2、 打开电源开关,打印机面板显示灯全亮一下,定影传动部分工作,定影器加热,整个预热过程45秒钟。
3、 预热完毕后,液晶显示(00 READY),联机灯亮(オンライン),此时打印机已进入待机状态,电脑发送打印信号就可正常打印了。(如果联机灯不亮,打印机将无法接收电脑的打印信号)
4、 打印机自检:按灭联机灯,按[ユ一テイリティ]<键→再按[リセット/实行]∨键,打印机将打印一张日文的设置自检页。按二次[ユ一テイリティ]<键→再按[リセット/实行]∨键,打印机将打印另外的功能自检页。
5、 打印机的按键使用:由于打印机的内部都是英文,用户可根据液晶显示的提示进行调节,一般的选项也可在驱动程序的[属性]里调节。
6、 打印过程中如果遇到报警声音,显示(41 PRINT CHECK)是由于进入的纸张尺寸与选择的不同,按两次[オンライン] 键就能正常打印。
7、 打印机选择进纸纸道:按灭联机灯[オンライン],按[给纸选择]键,打印机能选择从手送托纸盘或下纸盒进纸(LED指示灯亮为正选用纸道)。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纸道,再按[リセット/实行]∨键确定即可。
8、打印机手送托纸盘纸张尺寸的选择:按灭联机灯[オンライン],按住[给纸选择]键8秒钟左右,液晶显示(tray paper size)再按[给纸选择]选择自己需要的纸张尺寸,再按[リセット/实行]∨键确定即可。(如果是特殊尺寸就选择FREE(自定义)再按[リセット/实行]∨键确定)
9、 打印机打印出的文字比较淡或不均匀时,可能是墨粉受潮或缺少墨粉,如果是受潮可用电吹风加热干燥。缺少墨粉就加墨粉。
10、 浓度调节:按灭联机灯[オンライン],按[セットァップ]>键,显示(CONTROL)菜单,按[リセット/实行]∨键,进入(CONTROL)的子菜单,按[セットァップ]>键直到显示(toner density)项,再按[リセット/实行]∨键,显示打印机当前使用的浓度档数,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按[セットァップ]>键选择需要的浓度档数按[リセット/实行]∨键确定,再按联机灯[オンライン]退出即可。
11、1200DPI设定:应在驱动属性的[Cofiguration]项里。把(Extended Memory)的内存值选到20M。再把[Quality]项的(Profile)的选值设为Photography.然后点[应用]确定。这样打印机就能输出精度为1200DPI的效果。
12、打印机厚纸功能:打印机使用厚纸时,请选择从手动送纸盘进纸,然后在驱动属性的[paper source]选项里的(paper type)子项里,按下拉箭头选取(heavy paper)再按下面的[应用]确定。这样打印机就能进行110-250克的纸张打印了。

00  正常工作代码
02  正常工作代码
11  机器缺纸
12  机器上门未关好
13  机器卡纸
14  机器未检测到硒鼓
16  机器的墨粉缺少
17  机器没有装入下纸盒
41  机器选用纸张尺寸或方向与电脑选用的纸张不对。
42 I/F: 2 ERROR   Interface problem: CENTRO* (parallel) RS232 (serial)
5F-50  机器的定影器损坏或没有定影电压。
5F-50 Service CTL SFT E E  定影器可能结露,潮湿引起温控保护或短路保护。佳能LBP-730定影器出此代码比较多,温控系统设计或元件有缺陷,不稳定!
5F-51  没有检测 到激光束,可能是激光偏转马达损坏或硒鼓没装好。
5F-51 Service CTL SFT E E  激光偏转马达转速异常,可能轴承缺油或铁锈过多,造成摩擦过大,转速变慢。
5F-52 SERVICE M2-021  2号主电机动作不良,估计马达本身问题或驱动电路的元件有故障,特别是电解电容。
5F-54/55  机器两侧排气风扇出现故障,停转或死。
5F-55 SERVICE 010  可能的故障位置:DC controller, formatter, main motor--打印引擎与主机板不进行通信。
5F-55 SERVICE 030-032  030可能是排纸开关问题或驱动电机问题。
5F-56  手送纸托轻触开关不良。
98-  硒鼓计数寿命即将到期。
9A MP ILL  手送板上所放纸张尺寸或者方向与电脑所选不一致。
1G K TONER LOW  机器没有检测到黑色墨粉。
99 ITB WARNING  出现此代码表示转印组件寿命到。
EF DRUM CHECK  代码表示硒鼓计数芯片寿命到了。
EE DENSITY ERROR   指"密度出错",即浓度控制失调,也可能是光鼓和转印带老化。
E0 Drum Warning   出现此代码时候,只是提醒你鼓的寿命将到。
40 LINE ERROR  检查步骤:1、Check Print cable connections,检查打印线的连接情况;2、 Check the RS-232 (serial) parameters match the computer,检查RS-232串口参数是否与电脑的匹配,检查打印口有无开路、短路等问题。
5F-4F SERVICE CTL SFT E E  估计是激光束(laser beam)的问题,还待查证。通电初始化时,观察鼓上有无红光照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