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触发就停

楼主(2008-08-16):
1个金河田电源,短路绿黑线,风扇动了一下就停了,按论坛里的经验查了很多关键元件,最后发现是输出电感5V和12V短路,用万用表能量出来它们的阻值为0,原因是有块胶沾着一个电容,就是那块胶下面散热不好,漆皮脱落短路了。重新缠漆包线焊上就好了

网友:
电感是与电容 的外壳短路吗?

网友:
没短路,就是5V和12V短路了,还有一个金河田也是那毛病,可是没那么幸运了,换完电感后故障依旧

网友:
其中一个金河田是5V和12V电感短路,有7欧电阻,重绕就好了,另一个是0欧,换完电感故障依旧,单芯片的电源,大家帮分析哪里还能坏,5V和12V电感短路为0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