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97

楼主(2008-08-16):
主板945GC诊断卡跑97,蜂鸣器一长两短鸣叫,主板电压正常,复位正常,时钟测总频也没有问题,BIOS类型为AMI BIOS,不太清楚代码的含义及鸣响含义,无法进行下一步测试。

1.BIOS芯片错误。
2.北桥芯片,在进行初始化时,发生错误。
3.开机时序不对,时钟频率不对造成。

各位给个建议。哪种故障面大一些,还是有别的见解。

网友:
应该是显卡错误的报警声,按照这个方向查吧~

网友:
一长二短了还问。

网友:
没真抓显卡,查显卡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报警一般是没得修啊

网友:
板载

有板载的显卡还有独立的显卡都试过了,无显,放心绝对是主板的问题。外设的部件都是好的。100分100肯定。

网友:
多找几块独立显卡试试,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显卡插槽旁边是不是有什么跳线掉了,前段时间好像有个什么板子也是报警。最后是一跳冒没了‘。。。。。

网友(2009-08-26):
我的机器换南桥的 刚还好好的  现在突然跑97

网友(2009-11-08):
看一下显卡供电电路,不一定是显卡有问题,可能是工作条件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