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硬盘,开不了机

楼主(2008-08-16):
我用的是新宏杨865的主板,C1.8的CPU,256的内存,开机进入第一画面出现一行字母我也记不清楚了,规格是*****IDE*****什么的,然后就死到第一画面不动了,一直检测不过去,然后把硬盘数据线拔了,然后开机,一切正常,进入第二画面检测没有硬盘,再把数据线连上,又死到第一画面检测不下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别的机上卸下一块好的硬盘连接上又是同样的结果,放电,不行,换数据线,不行,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顺便说一下,我把主板拿到我公司试了一下正常,我郁闷了,我的是80G的,客户的是40G的硬盘,难道是客户的硬盘有问题?但是也不对啊,当时从客户别的机器上卸下的好的硬盘插上也是上面的问题,真搞不懂了,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换过线了吗.可能是主板IDE口附近的贴片元件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空焊或者损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1.换数据线
2.如果是双硬盘。看是不是跳线的问题
3.还是不行。把硬盘的电路板拆下来。把和盘体的接口清理一下。
4.换硬盘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换数据线

网友:
数据线有问题没。。。。

网友:
回答问题的注意,硬盘和数据线都在用户那里换过了,无效。回单位测试正常!!!!
重点考虑下你在单位里测试和在用户那里测试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除了硬盘不一样还有哪里不一样
找出区别应该离解决问题不远了

网友:
版大 我有一回也是這樣 但是我換了門電路晶片後就好了 給您參考 希望有幫助
門電路晶片會有時可以有時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