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712F-A(GB)的问题

楼主(2008-08-16):
老师 我想问一次啊  技嘉8712F-A(GB)  和我用的一般的8712F-A 的I/O的引脚定义 不一样吗
是不是IXS /GXS /HXS 的io也有引脚不同啊
有8712F-A(GB) 的图纸吗? 他的排针输入脚是那个啊,VBAT?给SB的信号是那个 。SB回来的是那个啊绿线到I/O是那个啊
RMSRST#是那个

8712F-A的我知道分别是75脚、72脚、71脚76脚85脚
我跑了以下线路8712F-A(GB)排针输入脚是106绿线到I/O是107 该I/O 是低电平触发的,就是那4个脚不知道
+我的板子是GA-8LD533  DB的南桥 黄色小板BIOS是49LF002A

网友:
带GB的与不带GB的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到网站首页的下载区,找一下GB的图纸。

网友:
老师啊我分不清啊 很多8712的 我打it8712(GB)搜不到啊  晕了

网友:
我给你传上来吧

网友:
老师 我看了图纸 102(SLP-S3)信号是南桥发给I/O的吧    103是(PWRBTSW)是I/O到南桥的吧   但是我未找到RMSRST#信号  我想问一下在那了啊
RMSRST#信号对地一般是多少啊100是VBAT

网友(2010-04-03):
GB指的是第三行后面的字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