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F17069HB ph c15二极管用什么管替代

楼主(2008-08-16):
今天修台联想LXB-F17069HB菲利普代工的机器灯闪,检查二次降压部分损坏更换J512几个零件后有一个6602(ph c 15)的二极管买不到原型号他是接在J512的G级经过22欧姆电阻后和6602(ph c 15)的二极管并接一个22K的电阻接到J512的S极。
各位知道此颗二极管用什么型号的管子替代吗?

网友:
已修复,参考其它降压型电路图分析应该是个15V稳压二极管,飞利浦机芯二极管和稳压管的标识没有区分,找了个12V的稳压管代换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