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论坛技术帖应该打假

楼主(2008-08-16):
建议论坛技术帖应该打假,曾看到bios不保存是2个电阻坏的,怎么可能?电阻坏的一般只会很大阻值和很小阻值的,怎么会坏2个?

网友:
电阻坏造成CMOS不保存是有可能的!
楼主连BIOS和CMOS都区分不清楚拿什么打假?

不过建议不错!

网友:
强烈金顶,看到一个帖子华硕主板装网卡死机就说主板是假的,只有真主板才会死机

那些不看新手帖就发问的最好也在打假之列,起码要把先测试了什么结果发出来

网友:
华硕代理说某型号的主板装网卡驱动会死机!
必须用他们提供的一张驱动盘!
可是我拿了几片装机都没有发现死机!我的系统是自己用自由的风的驱动包做的!很正常!
估计是网卡和驱动兼容性的问题!
不可能通过这个来判断主板的真假!再说了,如果现在假冒主板可以做出775架构的新板,那他一定有实力自己做一个品牌了!

网友:
严重同意,哈哈,后来的驱动都是正常了
主要集中在Atheros L1 网卡芯片的ASUS主板(M2A-MX、M3A、P5B SE、P5KPL-E、P5K SE)

是不是跑题了,哈哈

网友A:
我承认我说话不严谨,是coms不能保存,可是论坛里有人敢说见过那2个电阻的阻值坏掉的吗?,修了15年没有见过这种阻值坏掉的,只见过限流电阻坏或100k左右启动坏的,或者1m以上坏的,如果只1个102的坏我信,可还坏了一个,个人认为是编造帖。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说话不严谨,是coms不能保存,可是论坛里有人敢说见过那2个电阻的阻值坏掉的吗?,修了15年没有见 ...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修板子的不专业吧!!!本来是坏一个的!!结果他测出来坏了两个也很正常啊!!!不是哪个都是好的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