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冷启动不了

楼主(2008-08-16):
我的显示器把电源关了的话,就开不了,灯管一闪一闪的,黑屏。如果关电脑后,没把插线板电源关掉的话,第二次开机就不要紧。拆开后,测了一下从驱动板出来的5V控制信号只有零点几V,不过一接触万用表,就掉到5V了,然后把线插回到高压板上,灯管又可点亮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问题说得不清楚;
显示器冷启动不了的情况大多数是电源问题,先查电源再查驱动板控制电压

网友:
换了电源了,还是不行,看来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灯管两头黑了,是不是灯管不好了,灯管不好怎么测呢

网友:
你外接灯管一试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我個人覺得是~你LCD開關有問題~~

燈管~用一段時間~本來就會~2頭多黑的~

网友:
是电源的问题,一个大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
不过今天电源指示灯刚开机的时候不亮,然后慢慢地变亮,其它的一切正常,不知是什么毛病。电源是新买的,它的输出功率比以前那只大了一倍。

网友:
换换滤波电容,试试吧。

网友:
楼上说的开关也是有很大可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