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主板维修中如何少走弯路

楼主(2008-08-16):
对于一个没有电路基础的新手来说,电路图和一些元器件型号简直是一头雾水,相关的资料也太多,不知从哪学起,学到什么程度,象门电路,我看了好多资料也是没丢明白,还有象1117,我在华擎P4i45D+的主板上就没找到,其实现在的主板出现最多的毛病就是按开机键机器一点反映没有,再不就是按开机键CPU风扇转二转后就不动,再按开机键没反映,主板上铝电解电容鼓包/漏液,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都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哪些理论是必须彻底弄明白的?哪些是只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的?还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因为象我们这样的人大多精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电子电路和元器件型号、性能、特点都学得那么透彻。

网友:
说的好 ,但高手好像都不爱 告诉我们这些还得自己努力呀

网友:
是啊有图纸有什么用啊又看不懂高手就是不教我们的!
你这种态度 估计没人敢教你,你不是求学那,你是讨债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哦,我也想学习

网友:
得好哦,我也想学习
望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主 要想系统地学习,第一要不断的努力,那里不会补那里基础差就先把基础扎实了。如果自己确实学起来乏味,就报名论坛组织的 主板维修远程培训 地址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420-1-1.html

网友:
我花85元买了一套北京芯盛培训中心的视频教程,结果网上有下载的,画面不是很清楚,讲的也一般,倒是有个主板维修创新视频教学理论课程不错,是本修主讲的,不错,可是要200块

网友A:
门前风光,门后受罪。什么职业都一样。不受点罪就不会有风光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花点代价能做成的,包括时间和金钱。即使花了代价也还有很多人做不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前风光,门后受罪。什么职业都一样。不受点罪就不会有风光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花点代价能做成的,包括时间和金钱。即使花了代价也还有很多人做不成的。

门前风光,门后受罪。这句话说的经典!!!

网友:
学电子就像学中医,如果照楼主那么说,总是遇见这么几个问题,只要掌握这方面东西就足够了的话,就像是中医总看那么几个病,只知道那么几个方子只认识那么几味药一样,永远不会有长足的发展。

学原理是必须的,也讲究方法,如果精力有限,可以把教科书当成工具书来用,在维修中遇到不懂的就到书里去查,这样随着阅历增加,逐渐就融会贯通,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像我们这些刚工作的,只懂原理也没什么用,况且也忘得差不多了,都是现用现补,一点点从理论往实际过度。

比如,稳压二极管,以前知道是利用反向导通时电流变化大,电压变化小,现在就知道可以利用到保护电路,还有什么
RC滤波等等的,很简单,但用起来就很有门道。

所以综上所述,边学边修是最实际的方法,而且非常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