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的最糗的事

楼主(2008-08-16):
今天早上想把PU800焊盘给拖了,好难拖啊 谁知道拖完发现有些地方掉点了 ,大家都用什么方法修复呢?还是这块板子就报废了,大家给提供点方法把这块板子看下还能修复不,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如果掉一两个还有得搞,太多的话OVER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了6个 好难过啊

网友:
能搞起来。。。。。。。

网友:
给你个图看看。。。。。

网友:
太强了 ,这样子   不过这里是不是好多空点啊

网友:
我怎么不能重新编辑附件啊

网友:
刚刚弄上去图大家看看还能修复吗?我在这里感谢大家了

网友:
麻烦大家帮忙看下还能修复吗?我再这感谢大家了

网友:
从焊盘边上把线头找出来,接根漆包线或者铜丝上去,引到焊盘的位置,打个圈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这种焊盘的线头是在稀点底下还是边上,

网友:
用刻刀把周连的白漆刮掉一点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工作很考焊功啊  要很细心才行啊

网友:
飞线可行,不过焊点少还行。

网友:
无边思绪,强!!!
学习了,真是个好方法!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唉!自己弄的,只要有希望就把它修了,总比换板强吧 维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
恩 无边思绪的 方法 我经常在用

漆包线 只把两头的 挂干净了   然后两边焊接上去就行了  这方法在维修中经常用
  o(∩_∩)o...

                     论坛是我家     自觉遵守靠大家

网友:
6个呀不太多只要有耐心还是能搞好的

网友:
如果是一两个可以飞线的.太多你就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