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数硬盘 芯片 互换

楼主(2008-08-16):
大家好,我有一块西数40G硬盘 因电压不稳而使 驱动芯片烧毁。我找了一块西数硬盘的板儿,不知道到可不可以互换。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在加上一点,我说的是版子上的芯片可不可以互换。
[
]
芯片

网友:
MDL和板号对上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 楼上说的板号指的是什么

网友:
请问可以代换吗 ,代换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
驱动上第一行对上就行
看两张板不同 好板有点老

网友:
有些盘换了这个芯片好像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