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56

楼主(2008-08-16):
此显示器刚开始时开机不亮,换了三个管子结果亮了.
但是马上就灭!!然后按开关即可打开,之后又灭.....一直是这样的现像
但是我的上司将TL1451ACN不知道那个脚给连上了,而且又去掉一个电容,结果亮了!!
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当然现在这个显示器有的时候像是花屏的感觉,老板说是显示屏的问题!!
显示器

网友:
自己顶下!! 现在这个显示器显示的效果有点像打印机头堵了的效果!!!
一到一到的!!!

网友:
你上司是高手,你老板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你上司应该把高压板保护去了,你老板说屏坏了就坏了,难道你换驱动板试好了说老板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