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2d 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8-08-16):
联想p2d点不亮,测试卡跑EF(E去除中间一横),把CPU拔下重新安装,就可以点亮了,关机后停一会在开机还是重复故障,请师傅指点!!在下先谢谢了!!!

最后更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或换其他的CPU

CF是CPU问题,但不是说CPU坏

网友A:
是cpu座虚焊了需要烤座,我修过好几个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座虚焊了需要烤座,我修过好几个这种情况

用CPU做测试卡 不虚焊!!

网友B: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的问题,换I/O搞定.你试下看说不定

网友:
楼主要是问题处理好了,把问题所在讲一下,也让我们这些菜鸟以后修理时少走弯路。

网友:
U 座虚焊或 桥虚焊

网友:
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的问题,换I/O搞定.你试下看说不定

换I/O 故障已故!

网友:
最后更换南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