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修显示器的师兄求助!!

楼主(2008-08-16):
我这有台NELL 775的显示器!
前几天调节显示器的时候按到了恢复选项!
结果就黑屏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黑屏!但控制菜单可以出来!
师兄们晓得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吗?
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对比度和亮度的数值?

网友:
如果不行,可以重新写一个数据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