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谁能发点BIOS电池供电电路就好了

楼主(2008-08-16):
谁能发点BIOS电池供电电路就好了,在维修过程中经常有BIOS掉电问题,但跑线跑来跑去就跑不动了,进南桥的点也找不到.

网友:
希望有的朋友无私奉献呀,我也想要。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CMOS跳线上的电压是由一个三端二极管为主体的电路给出。

5VSB或3VSB连二极管的一个脚,电池的VBAT连一个脚。跳线连接一个脚。

如果发现无电压的情况,查这个三端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双二极管就是D1,D2。电路的确比较简单。请到下面的帖子去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0885-1-1.html

网友:
谢谢提供,现在明白了,昨天晚上我也找了一块台产的815主板跑线路,跟网上下的815主板线路不太一样,分析了很久才发现那个了东西原来是二个二极管,后有一块八达的品牌机有点问题,也跟此电路有关,但就是跑线跑不走,其中有一个像三极管脚标为A K AK的东西,现在看来也是二极管,这一点明白了后跑线就好跑了.只不过此板在保修期内所以返回商家去了.  在此再次感谢!!

网友:
学习了,此贴应该不用再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