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 4脚电压拉不低

楼主(2008-08-16):
一以被雷击过的世纪这星的ATX电源,拿来的时候绿线和紫线无电压,打开之后发现开关管和一个电阻坏了,换上之后绿线和紫线电压正常.但短接绿线电源不工作,TL494 4脚电压拉不低,4脚有4.8V电压,我把4脚直接接地电源可以正常工作,我想请教一下短接绿线之后是如何将TL494 4脚电压拉低的.有电路图最好了.

网友:
论坛上图纸多的是,很多电源都是相似的。

网友:
查一下吧,如果那第4脚拉不低的话就是有短路或轻微短路的部分,硬是拉低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