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声卡出爆破音

楼主(2008-08-16):
一磐正主板声卡中不时出现噼噼叭叭的爆破音是不是该换声卡,此声卡好像是VT6----    能否用ALC之类的代换.谢谢!!

网友:
是什么样的声卡就用什么芯片。。

是什么样的声卡就用什么芯片。。 不能用ALC代替

网友:
主要是芯片不好找,而ALC的芯片要好找些,所以我想如能互换,最多就是驱动装一下,别见笑哟!!主要是想原理都一样只是型号不同如果脚位相同是不是就可以换呢,修显示器我很多时候也只能找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