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没有高压

楼主(2008-08-16):
我有台neso hd786g 显示器,b+电压210v,行没起振.查了5v电压只有0.8v后查出来是cpu坏了型号是wt62p1 216 000i,5脚对地短路了,买了有个同样的型号cpu换上去 5v电压2v多.查出来q113 三极管是33725坏了,换了一个c945电压5v正常了.cpu供电正常.b+电压210V还是没有降压下来.包也换了 还是老问题,发现灯丝电压6v 经过q110三极管b 772 c极没有6v输出.把tda4856换了,还是起振行没有工作.修了两天头都大,没有维修思路了.请各位帮我看看那里出了问题.在线等

网友A:
CPU换的是写好程序的吗?如果没写程序还是没用的啊。

网友B:
查下SDA  SCL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CPU是否合适?

数控显示器CPU 的程序是否写好很关键,还有数据块如24C08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的是写好程序的吗?如果没写程序还是没用的啊。

只是听说存储器要写程序,还没有听说过CPU也要写程序,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CPU都是单片机,通过刷写程序可以定义各个引脚的功能,所以程序不同功能不同。所以必须刷写了程序才可以正常使用。型号只是这个芯片的型号,具体的更换还需要看版本号等。我也不专业,知道一点点,和大家分享,不对了请指正。大力支持网站建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SDA  SCL信号是否正常

我也遇到过一台该型号的机器,通到TDA4856及尾板的SDA和SCL脚为0V(上电有5V电压,但一下子就降下来的)。后来一直没查出原因。测试当拔除存储器24C08时2个脚的电压会升到3V多。试过更换存储器,但也没有搞定,SDA和SCL脚还是0V。由于没有CPU可换,所以一直没修复。

子宁能否介绍一下SDA、SCL2脚电压为0V的检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