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其中一USB口不可用,谁知道原因

楼主(2008-08-16):
5V供电没问题 接地没问题 2根信号线其中一根 开机就有3.3V(汗)   对地电阻只有110左右 其它都在560左右
那位高手知道 这个信号线路上到底哪里跟3.3V短接了   盼高手指教  没有电路图 量了半天了

网友:
电压是对的  就是阻值不对 应该是南桥坏了  论坛里有这儿图纸和点位图 自己找找

网友:
有1个USB接口坏了,应该不是南桥坏了吧?另外一个USB接口是好的

网友:
有点小想法,能不能找个小的USB HUB加在机器里,然后接在坏掉的USB口上(前提是这个口要脱焊)。

网友:
T43的 D2点位在哪啊 郁闷

网友:
可以借用DOCKING槽上的两根USB信号线连接过来,把原来两根信号线切断.USB的信号线是直接连着南桥的,如果对地阻值偏小,可能就是南桥局部线路问题,T4系列一般支持4个USB接口,一般只做两个,预留两个一个在扩展坞上,一个在蓝牙上, 护展坞上一般都不用,所以可以接过不,具体可以参考论坛上的T40点位图.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两个USB口都是单独到南桥的,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你有没有测R845\R860\R857\R855,这几电阻好像是连接USB到南桥的.

网友:
IBM T43的USB口好象要经过一个8脚还是10脚的保护IC后再送到南桥的
你跑一下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