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51GM-DM2 PRO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IOS?

楼主(2008-08-16):
从垃圾那里搞到块双敏UC51GM-DM2 PRO主板,BIOS都给人挖掉了,求助:该主板用的是SST的还是WINBOND的还是PMC的还是其他牌子的?谢谢了。

网友:
用PMC49FL004T就可以了

网友:
谢了,我去试试看HOHO

网友(2009-03-11):
正好修到这个板 winbond w39v040bpz

网友:
用的是华邦W39V040BPZ       这板很奇怪啊,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电压都正常,压南北桥无效,怎么解决啊?有三片一样的板,有一块是北桥供电的电容鼓包了,换掉OK,另三片有时能亮有时00不跑码,断电再开,又能显示了,,楼主有遇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