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BOOK xe3

楼主(2008-08-16):
我的HP的
笔记本
在使用的好好时修改突然间不亮了,现在就一直是黑屏,开机没有任何反应,但是风扇转,就是黑屏,我外接显示器还是不亮,这个重点检查哪里请高手赐教
笔记本

网友:
各位前辈给点指点在谢谢

网友:
显卡或者北桥坏了 自己看看好了

网友:
估计是要更换板子了,我有个是一模一样的故障,后来维修的时候,做了显卡,南桥,还是老故障,最后更换主板了.如果楼主能找到问题,呵呵,就是太好了

网友:
我估计也是我在订一块板子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