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液晶故障一例

楼主(2008-08-16):
一台腾达液晶故障:为画面闪烁.初步判断是刷新频率不对,,设置了液晶最佳频率还是不行..也进了安全模式,,还是不行,可以判断是硬件的问题了,打开机,,目测量个部件没有烧焦的痕迹,,再小心拔下排线,,用表测试没有短路,,也没有被氧化现象.从问题的故障分析应该是有干扰或是高压板电压不稳定所侄,目测高压板没有什么表面可以发现的问题.百般无奈时候,,试着测量高压板的接线座,奇迹发生了..可可..当我测到一条灯管回路线的时候竟然不通,,用放大镜一看,,哇,,竟然虚焊了..补焊.装机试机OK{高压座电压比较高,制作工艺不是很好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特别是杂牌显示器}

网友:
这种现象 一板电源 和高压 引起的故障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