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266A-M2显卡电压3.29

楼主(2008-08-16):
显卡电压一般都在1.5左右啊 给他供电的那个MOS管 D级3.29 G级11.22 S级也是3.29 MOS管拆下来阻值正常,换个新的也是这···请问怎么回事 其他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触发后就是北桥发烫··是不是可能烧了
量了下BIOS1脚没电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有没有上显卡呀
因为X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我一看上CPU不跑码,还有必要上显卡??

网友:
3。3V这个电压不对,有可能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2008-09-24):
有些主板要插上显卡后才会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