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星915PL上假负载响

楼主(2008-08-16):
手里有两块板子
隽星915PL上假负载听见主板响,不是喇叭发出的  听了半天也没找到是哪发出来的声音!
有没有那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另一块也是隽星915PL 一加电检测卡的灯一闪一闪的  碰着好几块板子都这个毛病了!

网友:
没喇叭也能发声。。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部份发出响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供电管,看有没有虚焊或爆裂的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肯定是功率部分。电流小了出不了声

网友:
当初怀疑是电感发出的  结果更换电感以后还是响!

网友:
我是新手!!我记的在我们网站上看到过这样的帖子  就是说上侦错卡灯会一闪一闪的 不过我忘了解决方法!!楼主可以在网站上多找找应该是在新手区。。

网友:
重点看看NB和CPU座旁边的COM管,有异响多是管有短路。

网友:
....又来一块检测卡闪的板子!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带负截能力不强了,或负载过重要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