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61VN主板点亮后当50就不过了

楼主(2008-08-16):
翔升NF61VN主板点亮后当50就不过了,主板是940针的DDR2的内存是单桥的测各点电压基本偏高:内存2。5V     PCI14脚4。3V   USB供电6。9V跟PS2是同一供电     CPU供电1。9V。

客户反映是插了U盘后就自动重启再开时就自测通不过了诊断卡当50不过了,测试电压时发现不上内存时内存供电是2。0V上了内存后是2。5V

有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加焊桥吧!如果还是不行的话直接桥坏!!!

网友(2009-01-19):
回复 网友A:

分享一下
映泰NF61VN micro Am2 主板点亮后,测试卡当50就不过,显示器画面显示内存自检1024KB(实际内存512MB),死机.
刷一次BIOS,故障解决.

网友:
你傻了?翔升质保三年,还用修吗?????

网友:
U盘插的原因,桥的问题,换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网友:
你的万用表有问题吧,测的数据不可能差这么大的。

网友:
50是BIOS问题,但是绝大多数跟北桥有关,一般出现于NV的芯片组。
我有一块映泰的TFORCE6100,NVIDIA的芯片组,故障是清除BIOS可以启动,但是保存BIOS信息后,就死机,死在50上。检查BIOS相关电路。没有任何问题。拆下散热片,观察北桥,掉了一个脚。此班之前一直正常,但是在一次更换CPU散热器后,由于更换的过程中,不小心磕到了北桥散热器上,导致压碎了芯片的一个脚。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过一昂达N61G,跑码跑到50,加焊北桥后OK

网友:
一般加焊桥的话,也用不了多久,最好是重做

网友:
刷BIOS吧。一样样来

网友:
换南桥吧!根据楼上说的测一下应该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2010-01-01):
先加焊桥。不行再换桥。

网友:
测量桥的工作电压,对地阻值

网友:
这种主板容易芯片开焊,一般加焊就能好的

网友:
先别着急加焊,先看看对阻值是否正常。如果侨对地阻值不对,在加焊。

网友:
N61 N51之类的,跑50都是北桥,加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