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400被胶水到了进去

楼主(2008-08-16):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清华同方超锐V400的笔记本,他把笔记本和胶水一起放到包里,没有盖好胶水的盖子,胶水全到在屏的下部和主板的开关的上面,请教高手有什么办法把胶水清楚掉啊,而且现在机器已经开不起了,但是电是通的。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用了10天时间把扳子彻底的洗了一下 最后发现了开关短路 换了开关就OK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8楼的胶水清理的时间太长时间的问题,你是不知道他的那个胶水我是怎么洗掉的啊,是一边拿热风枪吹一边拿洗板水洗呀,他用的胶水是雕刻上面专用的那个胶水,胶水就象是肉汤冻起来一样,黏的很,搞掉以后我还得意的很呢,因为他在拿到我们门市以前已经拿去几个地方全说搞不好了,呵呵 我是死马当活马医,没有想到就把胶水洗掉竟然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