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疼的ATX电源问题

楼主(2008-08-16):
电源短接 PS ON 后 各电压都正常  但一负载 12V后 PG 信号电压只有0.8伏 根本不能 开机  不负载12V PG 信号电压就有5V输出  其他 都正常  电容都换了都一样 是不是 339的问题    麻烦高手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用正常的主板试过呢?

网友:
呵呵.我试过是输出整流管的问题.烧了一边.

网友:
主板肯定没问题的 出整流管是那个啊

网友:
在电源里靠近输出的散热器上的整流管。

网友:
算我笨啊 大哥     是什么形状的 什么型号

网友:
那个零件有问题

网友:
所见的就是整流管了。

网友:
就是那个后背有铝散热片,三个脚的,元件上标有两个二极管图标的。也叫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延黄线随便跑下就知道是哪个了..一般散热片上三个三支脚的管子其中一个
12V直接可以和那管子的中间只脚打通的..就是那个

网友:
现在不是12V的问题 是PW OK 5V的问题就是那条灰线 没有五伏输出 其他黄线红线电压都很正常 我换了中间你们说的12V 整流管 也 没用

网友:
你没看我的帖: 认识电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5076-1-1.html

介绍电源盒里的各元器件。建议新手看看。

网友(2008-09-15):
有的电源的12V整流管是两大单独的大功率快恢复管,两头焊在一起固定在散热片上,注意找下.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是300V 电容  一只 漏液 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