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IN5844,不知道哪个型号可以替换喔

楼主(2008-08-16):
二极管
IN5844,不知道哪个型号可以替换喔

网友A:
网上搜索一查便知。很方便。

网友:
就是没查到才问的,你查给我看看啊

网友B:
是二极管都可以用的。

网友A:
1N5844代换见图中说明,本站帖中内容。
1N5844代换见图中说明,本站帖中内容。
[
]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52491

网友:
可以用5V.12V输出的双二极管代换,另外也可以用大小差不多的肖特基二极管代换

网友:
我用过快恢复的2极管,其实那就是个整流,没太高要求,3A以上就行

网友:
如果是稳压管,就买个普通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