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BGA 爆片问题

楼主(2008-08-16):
最近搞了一台  853A 的预热台,用来做BGA,买到853A 的时候发现他的温度极其不 准(可能牌子太差),今天我把换了一个个K型热电偶,并引到外面了,现在温度还比较准,

但是我在用这个预热台做BGA的时候,很容易出现  爆片的现象。(预热温度180 左右),上面用大口风抢 (1600W的那种)。

请教一下高手,怎么会那么容易出现爆片啊,需要注意点什么啊!

网友:
是不是温度升的太快了。

网友:
用853A做BGA费钱费时费力费感情

网友:
高手们。说一下解决办法嘛,怎么才算温度升的太快啊,一般要预热多长时间啊

网友:
估计是温度升的太快了,先用低温加热一会再做。
这样可以把芯片中的潮气烤出来,避免爆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