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P35-S609 开机后刚显示就立马掉电…

楼主(2008-08-16):
东芝satellite P35-S609笔记本,修了快一个星期了。闹心啊。

3.2G CPU,ATI 芯片组,ATI9000独显

最初故障:开关触发无反应。加焊CPU电源管理IC后,及1902芯片后,能开机了。上假负载,测得CPU核心电压0.95……???正常吗?感觉这电压有点不对啊,应该1.6--1.75V左右吧?!(这笔记本的CPU是3.2G的,不过居然是台式机的478针CPU,3.2G/512/533晕)

时钟,复位等都正常(除了CPU电压我自己认为有点低之外,都正常),然后上真CPU,外接显示器,开机档码28,我重做显卡芯片后,再次重新开机,屏幕刚刚显示出红色的东芝的英文标志时就掉电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开机后刚显示LOGO界面就掉电。

请知道的朋友支个招,感谢!

网友:
下边是几副这个本子的主板,请参考下

网友:
(1)屏亮的时候电流:1.52A,然后变成1.44,1.40随之就掉电。
(2)按上真CPU,但不插内存时-----上电开机,但它总是不断的重启(通过看侦断卡的码),且同时关机不起作用----仍然是不断的重启,除非你拔下电源。
(3)在只安假负载的时候插不插内存都不掉电,电流0.65A

---------------------
这个CPU是台式的3.2G / 533MHZ / 512KB ------我试用赛扬1.7,1.8,2.0 ,2.4,赛扬D 2.66. 310       P4 2.8G  800/1M    就没有一个能让这个主板跑码的! 真是颗怪CPU

网友:
请各位师傅点拔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不上CPU时不掉电,说明还是VCORE电压出问题.你对电源管IC加焊一定要到位.
上次我修一台机子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加焊不是很好,开机没多久就掉电,后来全面再次加焊多涂一点助焊膏用风枪吹.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也可能是1902不良可以把1902换了试试.一点拙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挡28你做显卡干嘛?现在这样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你的显卡没做好呀

网友:
2)按上真CPU,但不插内存时-----上电开机,但它总是不断的重启(通过看侦断卡的码),且同时关机不起作用----仍然是不断的重启,除非你拔下电源。

这个应该是检不到内存重起。。。。28。?不是内存不过吗。?怎么做到显卡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刘哥帮助。
手头上没有1902,只好有烙铁再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初是没有任何显示的,但用手按住显卡开机就有显示,后反复按不同位置均无效,唯独看显卡才显示。

用内存阻值卡测,该有的都有…… 晕了。

网友:
论坛现在有教笔记本维修的吗 误打误撞太难了!!
真愁死了